03.点亮LED及按键测试

楼主:
打开Demo包中02_GPIO_Key_Polling_mode文件夹下Keil程序

  我们在原程序的基础上添加如下内容

int main(void)
{
    uint8_t count;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LED2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configure LED2 GPIO pin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GPIO_PIN_7);
    /* reset LED2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8);
        gpio_bit_reset(GPIOC,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C,GPIO_PIN_6);

    /* configure key pin as inpu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while(1) {
        /* check whether the key is pressed */
        if(RESET == gpio_input_bit_get(GPIOA, GPIO_PIN_0)) {
            delay_1ms(100);

            /* check whether the key is pressed */
            if(RESET == gpio_input_bit_get(GPIOA, GPIO_PIN_0)) {
              switch(count)
                            {
                                case 0:gpio_bit_toggle(GPIOA, GPIO_PIN_7);break;
                                case 1:gpio_bit_toggle(GPIOA, GPIO_PIN_8);break;
                                case 2:gpio_bit_toggle(GPIOC, GPIO_PIN_6);break;
                                case 3:gpio_bit_toggle(GPIOC, GPIO_PIN_7);break;

                            }
                            count++;
                            if(count == 4)
                            {
                                count=0;
                            }
                            /* toggle LED2 GPIO pin */

            }
            while(RESET == gpio_input_bit_get(GPIOA, GPIO_PIN_0)) {
            }
        }
    }
}

 编译完代码无误后,下载程序

这时我们每按下一次按键,LED1-LED4,依次点亮然后熄灭

 Demo对应的例程有些少,接下来会围绕IIC和spi进行简单测试

网友:
看到按键的例程,我又想说几句。

对于这种在主程序中,用whil状态下检测按键,在现实中的项目没有实际意义。

希望检测按键是在定时器、中断的下的状态机实现,那才有实际意义。

对不起呀!

网友:
在标题加上开发板的型号名称,这样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