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官网给出BlueNRG-lp的范例工程编译不了的问题

楼主:
用到的keil版本是 keil MKDv518

我先根据路径打开:C:\Users\Administrator\ST\BlueNRG-LP_LPS DK 1.2.0\Projects\BLE_Examples\BLE_Beacon\MDK-ARM\STEVAL-IDB011V1

打开后的工程界面显示如下:

  我在网上找了相关解决的办法案例是:找到keil的Build Output窗口提示的File路径,找到Keil.STM32Lxxx_DFP.pdsc,去掉其只读属性,打开Keil.STM32Lxxx_DFP.pdsc文件,搜索message,删除行“Message(2, "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保存文件,恢复文件属性,完成。
我去找出了我文件下的:Keil.STBlueNRG-LP_DFP.pdsc,没有能删除“Message(2, "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这条的信息。

后面我没理这个错误,点击确定

  对程序进行编译,出现了六个错误 错误1:osal_memcpy.s: Error: A1067E: Output file specified as '../../../../../Middlewares/ST/hal/Src/osal_memcpy.s', but it has already been specified as '.\release\objects\osal_memcpy.o'

错误2:osal_memcpy.s: error: A1023E: File "assembler-with-cpp" could not be ope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在网上找了相对于的解决方案,没能成功

我的Device有这个芯片

  望求知道的大佬告知,谢谢!

网友A:
我原来只有1.1.0的版本,编译了一下BLE_Beacon例程可以成功

然后我又下载了和你一样的最新版本,编译BLE_Beacon例程时也遇到6个错误

我又试着用IAR编译了一下最新版的BLE_Beacon例程,可以正常通过

这种情况说明问题出在例程和MDK之间,可能是例程需要某些特殊的设置吧,这个可以让管理员@nmg 联系一下ST的技术支持,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只有1.1.0的版本,编译了一下BLE_Beacon例程可以成功 然后我又下载了和你一样的最新版本,编 ...

谢谢虾哥的解答,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我转用IAR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虾哥的解答,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我转用IAR软件

好 着急用你先用IAR调着

网友C:
可以先用BlueNRG-LP_LPS DK 1.1.0版本的,1.2.0的或许和Keil不兼容,如果没用过IAR,你会非常不适应的。

网友:
iar非常好!比keil好用的。瑞典的软件,真牛!比德州仪器的ccs好多了。st link 不错,jlink工具更全面!蓝牙芯片太多了,不过大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没有特点。

网友D:
现在的蓝牙也有m33,听上去比m0+,m3,m4的蓝牙强,花里胡哨的mesh,aoa,实际上还没有51核的低功耗蓝牙好用。蓝牙现在大部分还是传统语音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蓝牙也有m33,听上去比m0+,m3,m4的蓝牙强,花里胡哨的mesh,aoa,实际上还没有51核的低功耗蓝牙好用。蓝 ...

谢谢回复,因为这是老师安排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BlueNRG-LP_LPS DK 1.1.0版本的,1.2.0的或许和Keil不兼容,如果没用过IAR,你会非常不适应的。

感谢回复,BlueNRG-LP_LPS DK 1.1.0版本的,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只有1.1.0的版本,编译了一下BLE_Beacon例程可以成功 然后我又下载了和你一样的最新版本,编 ...

大佬给发一份1.1.0的版本,楼主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BlueNRG-LP_LPS DK 1.1.0版本的,能发我一份吗?

帖子文件上传不能超过30M,我把它打了几个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文件上传不能超过30M,我把它打了几个包。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只有1.1.0的版本,编译了一下BLE_Beacon例程可以成功 然后我又下载了和你一样的最新版本,编 ...

最新的 BlueNRG-LP 的 SDK 版本是 1.2.0,刚发布不久,默认用的是 AC6 编译器。

AC6 和 AC5 确实会有一些地方的处理不太一样;用比较新的 Keil 版本不会有问题。

可以把具体的错误提示贴出来,咱一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虾哥的解答,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我转用IAR软件

这个是Keil的设置问题。 老版本的Options for tagert  ASM,.  里面Assembler Option:默认是Armasm(Arm Syntax) ,改成armclang(Arm syntax)就可以编译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