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 I2C读取超声波压感sensor数据

楼主:
1. 计划赶不上变化,上海疫情还是很严重,在家里也是各种琐事很忙,上周没更新,这周一起更新下,欣慰的是I2C调试还是很顺利的,可以一次性更新计划的四周内容了。

2. 首先还是硬件连接,虽然超声波压感sensor是1.8V工作的,但是SDA和SCL可以上拉到3.3V,也就是可以直接接到开发板上。取下I2C的两个跳线帽,将SCL ,SDA,3.3V,GND跟sensor的转接板四根线接一起,转接板上有1.8V的LDO。硬件就这么简单。

3. 软件也很容易,I2C的配置如下,直接调用平台API即可。

  • #include <drv/iic.h>
  • #define IIC_SLAVE_ADDR 0x27
  • #define IIC_IDX 0
  • static csi_iic_t master_iic;
  • int iic_config1(void)
  • {
  • csi_error_t ret;
  • csi_pin_set_mux(PA8, PA8_IIC0_SCL);
  • csi_pin_set_mux(PA9, PA9_IIC0_SDA);
  • ret = csi_iic_init(&master_iic, IIC_IDX);
  • if (ret != CSI_OK) {
  • printf("csi_iic_initialize error\n");
  • return -1;
  • }
  • /* config iic master mode */
  • ret = csi_iic_mode(&master_iic, IIC_MODE_MASTER);
  • if (ret != CSI_OK) {
  • printf("csi_iic_set_mode error\n");
  • return -1;
  • }
  • /* config iic 7bit address mode */
  • ret = csi_iic_addr_mode(&master_iic, IIC_ADDRESS_7BIT);
  • if (ret != CSI_OK) {
  • printf("csi_iic_set_addr_mode error\n");
  • return -1;
  • }
  • /* config iic standard/fast speed*/
  • ret = csi_iic_speed(&master_iic, IIC_BUS_SPEED_FAST);//IIC_BUS_SPEED_STANDARD);
  • if (ret != CSI_OK) {
  • printf("csi_iic_set_speed error\n");
  • return -1;
  • }
  • return 0;
  • }
  • static int ussys_i2c_read(ussys_tp_dev_t *dev, uint8_t *buf, uint16_t size)
  • {
  • int32_t num;
  • num = csi_iic_master_receive(&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buf, size, 100000);
  • if (num != size) {
  • printf("csi_iic_master_send error\n");
  • return -1;
  • }
  • return 0;
  • }
  • static int ussys_i2c_write(ussys_tp_dev_t *dev, uint8_t *buf, uint16_t size)
  • {
  • int32_t num;
  • num = csi_iic_master_send(&master_iic, IIC_SLAVE_ADDR, buf, size, 100000);
  • if (num != size) {
  • printf("csi_iic_master_send error\n");
  • return -1;
  • }
  • return 0;
  • }

 4. 然后是我们sensor初始化,将平台I2C的接口传递给dev结构体,一开始发现初始化失败了,接上逻辑分析仪确实没有ACK,后来发现是杜邦线有些接触不良,正常接好后I2C就能正常通信了。

5. 按计划还有三期内容更新,预计下期可以一次性更新好,即超声波压感sensor调试以及显示等。

网友A:
哈哈,我感觉杜邦线,你也跟我一样,建议你买质量好一点的。去我那篇帖子发表一下感想:

聊聊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杜邦线,谈谈趟过的雷。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8719-1-1.html

可不可以跟音频的I2C共存呀!

网友B:
能介绍一下什么是超声波压感传感器吗?

网友C:
杜邦线要选择那种线特别软的,那种质量比较好。

我也好奇超声波压感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感觉杜邦线,你也跟我一样,建议你买质量好一点的。去我那篇帖子发表一下感想: 聊聊大家选择什 ...

感谢,不过帖子里好像没有购买链接啊。另外共存应该没问题,只要不同时使用sensor和ADC,D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一下什么是超声波压感传感器吗?

https://mp.weixin.qq.com/s/VptNodmgmX-Ek506DZnwMA

看下公众号介绍吧。原理讲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不是那种空气中测距的超声,而是在固体里传播的,贴在材料背面,人手按在材料表面可以吸收一部分超声,这样sensor就能识别手在材料上面了。同时sensor里还有基于压电效应的压力传感器,可以做按压意图识别。这样就可以完整检测一次按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杜邦线要选择那种线特别软的,那种质量比较好。 我也好奇超声波压感是什么传感器?

见上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