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Road测评(5)-时钟系统与IP资源引用

楼主:
对于fpga的芯片很多都内置了一些IP资源,本期测试用来验证SparkRoad的时钟系统和如何引用内置的PLL资源。

  • module ledflash(clk,led,x);
  • input clk;
  • output led;
  • output x;
  • wire sreset;
  • wire sstdby;
  • wire srefclk;
  • wire sclk;
  • reg [23:0] counter;
  • reg led;
  • assign sreset=1'b0;
  • assign sstdby=1'b0;
  • assign x=1'b0;
  • assign sclk=clk;
  • pllclk pll(
  • .refclk(clk),
  • .reset(sreset),
  • .stdby(sstdby),
  • .clk0_out(srefclk),
  • .extlock()
  • );
  • always @(posedge srefclk)
  • if (counter == 12000000)
  • begin
  • counter <= 0;
  • led <= !led ;
  • end
  • else
  • counter <= counter + 1'b1;
  • endmodule

上面这段程序是将外接的clk,引入到硬件pll中,将24M的频率通过内置的PLL硬件倍频到100M的过程。

首先第一步、建立主模块,这里有个坑:先不要写代码或者先不要写模块引用代码。

第二步,向过程中进入IP,也就是引用硬件PLL,菜单 Tool-> IP  Generator

 选择默认 create a new IP Core

  给定文件名称

 选择PLL内核,当然还有其它的内核。这里我根据需要选择pll

这里的输入时钟为24.00000000M,其它默认

 这个我需要的频率是100M,直接next就可以生成IP了

 这里就是生成好的ip了,这是注意:这时需要进行‘综合’,而不是编写引用代码,如果这时马上编写引用代码,就会出现很多的‘综合’错误!!!,不管你的代码是如何的正确,这里就是我说的坑。

第三步,综合正确后,就可以引用该模块了。

  • wire sreset;
  • wire sstdby;
  • wire srefclk;
  • wire sclk;
  • reg [23:0] counter;
  • reg led;
  • assign sreset=1'b0;
  • assign sstdby=1'b0;
  • assign x=1'b0;
  • assign sclk=clk;
  • pllclk pll(
  • .refclk(clk),
  • .reset(sreset),
  • .stdby(sstdby),
  • .clk0_out(srefclk),
  • .extlock()
  • );

我使用四个中间变量 sreset; sstdby; srefclk; sclk;和模块连接。

这里注意rest和stdby的信号都必须为低电平,以后将clk,也就是与晶振连接的clk引脚。输入给模块的refclk,模块输出为clk0_out引脚,就可以通过srefclk取出信号。

  • always @(posedge srefclk)
  • if (counter == 12000000)
  • begin
  • counter <= 0;
  • led <= !led ;
  • end
  • else
  • counter <= counter + 1'b1;

这时,就可以看到原来使用24M的led闪烁的速度变快了。说明引用成功了。

网友:
第一步的这个坑提示的好,谢谢,先不要写代码或者先不要写模块引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