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5运行官方例程USBFS-USB_Host-MSC_Host失败原因

楼主:
邀请:@yang377156216   参与回复

请问下大伙有试过运行GD这个例程吗?我运行的时候,运行到提示我pressing the user key,我模拟按了之后没有任何新的信息打印出来,调试的时候发现一直卡在USB中断里面不出来,没有看到任何枚举的信息,但是能读到U盘的信息,断开U盘也能看到断开后的信息。

网友A:
能进调试,你看是卡在哪里了,按理来讲例程是经过验证的。或者是换成另外的例程跑一下,排除一下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进调试,你看是卡在哪里了,按理来讲例程是经过验证的。或者是换成另外的例程跑一下,排除一下硬件问题。

问题排查了,时钟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也发现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U盘设备都会卡住。某些设备可以正常识别读写,但是多数都会在显示信息后按下按键卡住,此时拔出U盘也会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排查了,时钟优先级的问题

你好 能讲的详细些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还没有排查出来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C: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移植的是GD32450I_EVAL_Demo_Suites 中的USB HOST的 MSC HOST例程 使用的USBHS USB3300。

问题现象是某些U盘无法枚举(按按键后直接卡死 一直发送INQUARY) 而有一些U盘能正常识别。

将 usbh_transc.c中usbh_request_submit函数的一部分注释掉即可,需要注释掉的代码我贴在下面了。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    if (1U == udev->host.pipe[pp_num].do_ping) {
//        (void)usb_pipe_ping (udev, (uint8_t)pp_num);
//        return USB_OK;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移植的是GD32450I_EVAL_Demo_Suites 中的USB HOST的 MSC HOST例程 使用的USBHS ...

不知道是通病还是只有我这块板子有这个问题。希望GD32的工程师看到能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