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 关于开发的小经验汇总

楼主:
作为平头哥开发的新手,对剑池CDK和AOS操作系统还处于探索状态,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也通过看广大群友的试用文章,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积累了部分经验,将一些小技巧和小知识点汇总成篇,也作为自已以后开发的参考贴。

  • 程序下载自动运行

原有的程序下载完成后,需要按RESET才能运行。通过在左侧工程列表中右击工程名设置“Option for xxx”配置页面,然后打开“Flash”选项卡,勾选“Reset and Run”复选框,Soft reset 地址写0x18000000

另外将Verify校验取消,免下下载耗时。

  • OLED屏幕的亮度调暗

OLED的程序中允许设置屏幕亮度,只需要改一下Brightness宏定义的参数,具体怎么查找呢,通过快捷键“ctrl+shift+R”,打开查找资源页面,输入Brightness始即要找到,原来在oled.c中。

  • webplayer默认播放的声音大

webplayer例程中原有的声音有点大,可通过修改player_demo.c文件中,get_player_demo函数中,修改结构体ply,其中的vol_index成员。原来为160,可修改为64

player_t *get_player_demo()
{
    if (!g_player) {
        ply_conf_t ply_cnf;

        player_conf_init(&ply_cnf);
        ply_cnf.vol_en         = 1;
        ply_cnf.vol_index      = 160; // 0~255 《=修改这里
        ply_cnf.event_cb       = _player_event;
        ply_cnf.period_num     = 12;  // 12 * 5 period_ms = 60ms
        ply_cnf.cache_size     = 32 * 1024; // web cache size

        g_player = player_new(&ply_cnf);
    }

    return g_player;
}

另外播放在线音乐可以用这个来试

palyer play http://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v_repo/alibaba.mp3

以上3条来自通宵敲代码

  • printf避坑

在main()函数的while循环中,如果没有加入延时,就会卡死,串口无输出,控制台命令也不起作用了。加了延时,哪怕只有1ms就可以保证运行正常。

以上来自sonicfirr

  • 查看符号的快捷键

默认查看符号是没有快捷键的,只能右键,通过以下操作可改为快捷键F12

  以上来自fxyc87

  • w800_api.h找不到问题

在以webplayer为基础调试W800连接WIFI例程时,发现w800_api.h不能自动跳转,手动添加 #include "w800_api.h",提示找不到这个文件。

通过以下方法尝试解决了这个问题。点击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将w800_api.h所在的文件夹Add到include中,再用project->parse all projects,之后就可以实现跳转了。

  • 代码容量不够

flash默认配置,发现总共512KB的容量,而且只给了用户程序分配了256KB,打开config.yaml分区表文件,将prim用户空间扩大,具体扩大到多少根据自己需要改,别超出flash有效范围就行。这改到384KBmisc为升级缓存空间,起始地址也要注意修改成对应的新地址。改完注意保存。打开gcc_flash.ld文件,将flash长度修改成和config.yaml一样的,保存。这两个文件改完后,我们就有更多空间存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