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从站回应包地址问题

楼主:
modbus的主站规定:主站的地址为0,广播包地址也为0

1、如果主站向总线发送地址为0的数据包,那么所有的从站都需要处理

2、如果主站向从站发送数据包,只要使用该从站地址就可以了,这时只有该地址的从站接收数据包

3、如果从站响应主站的请求,这时从站的数据包地址是该从站地址还是0?

问题:从站响应主站请求时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
0是广播地址,从站执行但不应答

从站地址执行且应答,

不知道你文中的“响应”具体指?

网友:
主机只有一个且没有地址,从站地址码1~247,0为广播地址,所有从机均能识别但不做应答

网友:
Modbus从站响应主站发过的指令,并向主站发送应答数据,应答数据中的地址为该从站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