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9B芯片引脚数与datasheet不匹配怎么解决

楼主:
手头有一片德州14Pin的CD4019B芯片,但搜到的CD4019B的datasheet都是16Pin的,只不过在德州datasheet封装说明中有两页出现过14Pin,仅仅如此无法得知14Pin引脚各自对应什么功能。想问问各位大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指的是这个图吧。图是对应多种引脚的,芯片是16pin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这个图吧。图是对应多种引脚的,芯片是16pin的。

不太理解,是指内部是16pin的,但可能引出不同的引脚?还是说这芯片只有16p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是指内部是16pin的,但可能引出不同的引脚?还是说这芯片只有16pin的?

几种不同引脚的芯片,都用了这个图,具体长度参数通过表格的数据标明。

4019只有16pin,就看16pin的数据。

网友C:
『手头有一片德州14Pin的CD4019B芯片』

这可比错版邮票还贵!收藏好!

网友:
4000系列中的4019是16脚的,双组4路输入,单组4路输出,再加电源和地已经14脚了,另外两脚是选择引脚,根本没有可省略的余地,可见4019根本不可能有14脚的。14脚的所谓4019只是数字序号恰好相同或者干脆就是寨厂瞎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一片德州14Pin的CD4019B芯片』 这可比错版邮票还贵!收藏好!

哈哈哈哈

网友:
官方资料没有16引脚的资料

网友:
楼主可能买到赝品了,找出来说不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