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两个整流桥连一起哪个方案好?

楼主:
整流桥两个整在一起,哪个方案好?怎么分析,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A:
两种联接方式实际上是一样的。后一种方式布线稍微简单一些。

为什么要使用两个整流桥?换电流容量大一些的整流桥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联接方式实际上是一样的。后一种方式布线稍微简单一些。 为什么要使用两个整流桥?换电流容量大一些 ...

以前做过的电源,感觉整流桥的功率小,忽然有这种想法,老师们有建议这样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担心2个连一起有发热的问题

网友B:
实际上是第二种好,同一个封装管子参数一致性会好点,均流均匀。第一种输出并联,不同元件二极管参数一致性不过第二种的

网友C:
不论是购买成品桥堆还是自己用二极管搭,都不应该并联,直接用更大规格的桥堆或二极管就是,并联的成本反而会更高,而且还有均流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是第二种好,同一个封装管子参数一致性会好点,均流均匀。第一种输出并联,不同元件二极管参数一致性 ...

第二种联接方法也不能避免电流分配不均。

最好还是选用电流容量更大的整流桥或者独立封装的二极管。

网友D:
迫不得已要这么玩,就选第二种。

快充头里都这么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迫不得已要这么玩,就选第二种。 快充头里都这么玩的。

现在PD大概都是玩ACF吧!EMI阵容还这么壮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PD大概都是玩ACF吧!EMI阵容还这么壮观

这个是某品牌的100W快充头,PFC+LLC架构

网友D:
65W左右用ACF,以上基本就PFC+AHB,PFC+L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65W左右用ACF,以上基本就PFC+AHB,PFC+LLC

AHB还是比ACF好弄些

网友:
ACF高压轻载效率不太好看

网友E:
前几年扯谈,陈永真看好AHB,李龙文跟我,说都耗了两颗MOSFET了不如做LLC,现在估计李老的眼镜碎了一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年扯谈,陈永真看好AHB,李龙文跟我,说都耗了两颗MOSFET了不如做LLC,现在估计李老的眼镜碎了一地,哈哈

哈哈,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发展,

几年前还在玩硬开关充电头,哪想到配件商会血拼到现在这个功率密度和不惜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是第二种好,同一个封装管子参数一致性会好点,均流均匀。第一种输出并联,不同元件二极管参数一致性 ...

这个能从那方面计算一下分析,比如均流方面

如果并联的话功率上怎么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购买成品桥堆还是自己用二极管搭,都不应该并联,直接用更大规格的桥堆或二极管就是,并联的成本反而 ...

本来想买大功率的整流桥,

但是在老电源上改动有点大

忽然想起这个方法,也是老师的建议,也想对这个方案好奇

这个能从那方面计算一下分析,比如均流方面

如果2个整流桥连,采用第二的话功率上怎么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迫不得已要这么玩,就选第二种。 快充头里都这么玩的。

看来是,确实实际电源中是有这样的用的

请教一下,如果两个整流桥连接,这个能从那方面计算一下分析,比如均流方面,是否发热等因素

采用第二的话功率上怎么考虑参数,有什么计算公式,感觉无从下手,从那些方面考虑什么?

网友:
人们分析问题总是停留在理想器件状态,然而真实的器件的V-I 特性曲线隐含了什么内容?

以1N4007为例曲线告诉我们,本二极管除了PN结之外,还有大约35mR的电阻分量,实际二极管并联的均流主要就靠它!!!

若是2颗1N4007并联,器件温度不同,会发生什么?

共同流过4A幅值的脉冲电流,温度相差10度,高温管2.1A, 低温管1.9A,问题不大。

若是两个PN结封在一起,温差更小,那就更放心了

网友G:
第二种感觉不太好,并联的话总感觉坏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来想买大功率的整流桥, 但是在老电源上改动有点大 忽然想起这个方法,也是老师的建议,也想对这 ...

你并联才改动大,PCB都不同了。仅换用更大规格的桥堆,不排除有同样封装的,要是用分立二极管,那更不用说了。

网友C:
关于桥堆/二极管的功率选择问题,其实关注电流就好。桥堆/二极管的封装形式与耗散功率相关,而二极管的结压降基本为常数,所以可以认为在额定电流下的耗散功率是常数,封装自然是按照这个常数来对应的。电流选择原则是满足最大峰值电流并适当留取余量,同时考察峰值电流的占比和持续时间,这决定着余量留多少的问题,然后向上在标准系列中选择。

网友H:
两个整流桥并联没有问题能增大功率,就看是否能均匀输出,均匀输出就不会发热问题

不好计算,可以找个软件输入参数仿一下

并联的好处是要用同一种型号的,消化库存

网友:
《二极管及应用,你弄懂了吗?》,我看拍10集视频没问题

网友:
多看点规格书,找数据和图表背后隐藏的信息,免得一直当口口声声说 “I know!”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桥堆/二极管的功率选择问题,其实关注电流就好。桥堆/二极管的封装形式与耗散功率相关,而二极管的结压 ...

非常感谢这么耐心的分析

也就是说先考虑电流,电流选择原则是满足最大峰值电流并适当留取余量,好的,大概明白,按这个思路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两个整流桥并联没有问题能增大功率,就看是否能均匀输出,均匀输出就不会发热问题 不好计算,可以找个软 ...

对的,就是不想买新的器件了,所以才想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二种感觉不太好,并联的话总感觉坏得快

第二种方案不好的原因,大概说一下

第一种方法是否产生电流不均匀的情况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联接方法也不能避免电流分配不均。 最好还是选用电流容量更大的整流桥或者独立封装的二极管。

主要是想不选购其他新的整流桥了,曾经考虑过用大功率代替

想请教一下老师,您说第二种方法不能避免电流分配不均,是相比第一种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想不选购其他新的整流桥了,曾经考虑过用大功率代替 想请教一下老师,您说第二种方法不能避免电 ...

『您说第二种方法不能避免电流分配不均,是相比第一种方法吗?』

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方法。

两种联接方法,都是二极管并联。不同的是:第一种方法,是不同封装内的两个二极管并联,第二种方法,是同一封装内的两个二极管并联。不同封装,由于散热条件可能不同,温度可能也不相同,这会造成电流分配不均匀。同一封装,各二极管温度显然不会差别太大。所以第二种比较好。但同一封装内的四个二极管,并不是如同集成电路那样做在同一硅片上,而是四个分立二极管,这就不能保证四个二极管特性完全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确实实际电源中是有这样的用的   请教一下,如果两个整流桥连接,这个能从那方面计算 ...

这我可讲不清楚,我看的AN上,人家花了几百页来讲这个。

PFC应用还好计算一点,固定电压损耗加动态电阻损耗一加就出来了,

后面有大电解的,不同的容量电流波形都不一样,计算起来费劲。

等大神回复。

网友:
many people said the second one better, but waht happen if one dide broken, opened, the photo circuit looks like has a back up, because duplicate circuit, that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我可讲不清楚,我看的AN上,人家花了几百页来讲这个。 PFC应用还好计算一点,固定电压损耗加动态电 ...

老师说的“看的AN上,人家花了几百页来讲这个”

这个AN,在哪里,能大概说一下不

网友: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要用自己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吃饭的本事!

莫说几百页了,任何一种器件真要想摸透,干货都得啃上几千页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说第二种方法不能避免电流分配不均,是相比第一种方法吗?』 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方法。 两种联接 ...

谢谢老师指点

准备用的就是同一封装相同的型号并联

感觉讨论一下很有必要的

就按第二种方法进行试验一下

公司要考虑仓存,持别产量不大的情况,采购新的器件会有成本, 并且目前情况下货期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指点 准备用的就是同一封装相同的型号并联 感觉讨论一下很有必要的 就按第二种方法进行 ...

『公司要考虑仓存,持别产量不大的情况,采购新的器件会有成本, 并且目前情况下货期也长』

这倒也是。

网友I:
不用说新增器件的原因了,新板设计也很多是这样用的,2个桥并联散热会改善,如果不会因为2个桥结温太低的话,同规格的用2个桥的总损耗会比1个桥会低一点

第2种方案均流好些,走线也好简单些,好象没什么比每一种差的 (产品可以装1个或2个不同配置的情况除外)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不用说新增器件的原因了,新板设计也很多是这样用的,2个桥并联散热会改善,如果不会因为2个桥结温太低的话 ...

2个桥并联为什么会改善散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2个桥并联为什么会改善散热呢

『2个桥并联为什么会改善散热呢』

两个整流桥散热表面积加起来,通常比一个电流容量稍大的整流桥散热表面积要大一些,占用电路板面积也大一些。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需要专业人士来回答。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看实际应用环境吧,看看专业人士的回答。

网友:
二极管并联使用不是很好,有匀流问题,还是选大一点整流桥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