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容

楼主:
频率是350KHZ,电流实际是3.7A,输出电容用的电解电容,输出不是一般都用固态或者MLCC吗?这样子用电解电容不会有问题吗?电解电容esr不是很大吗?会导致发热,而且esr也会导致纹波大呀,但是工程师说这样子用没问题,  没想通

网友A:
电解电容常见的有铝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

作为Buck电路输出端电容,不宜用钽电解电容,而应该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常见的有铝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 作为Buck电路输出端电容,不宜用钽电解电容,而应该用铝电解 ...

这个电路确实用的铝电解电容,不是说铝电解电容在高频状态下,esr不能忽略吗?esr会引起发热,有人说不能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确实用的铝电解电容,不是说铝电解电容在高频状态下,esr不能忽略吗?esr会引起发热,有人说不能 ...

该电容在通过的电流较大情况下确实会发热,但发热是正常的,只要通过的电流在说明书允许的范围之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容在通过的电流较大情况下确实会发热,但发热是正常的,只要通过的电流在说明书允许的范围之内。

esr会不会引起较大的纹波呢

网友C:
设VIN=12V
D=5/12=0.42
ton=D/f=1.2us
dektI=0.84A
Irms.co=0.243A

8*12体积,电容允许温升5度,结合热阻,ESR不得大于0.38欧

这个体积液态ESR可做到小一半,

然, 仍为容抗的60余倍,输出纹波电压达160mV

所以低压输出若有纹波要求,还得靠MLCC,多大适合?

静待抖音营销号精算

靠实验也行,多试几下也能解决问题,画板无疑多打一板

而且,对找工作没好处

本人做过最多最变态的高级研发面试题是京泉华,多达5页

且当成练习,一题不漏只半错一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r会不会引起较大的纹波呢

会的。如果纹波幅度在设计要求之内,那就OK。如果纹波幅度大于设计要求,那就要增加其它措施,例如并联较小容量的低ESR无极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VIN=12V D=5/12=0.42 ton=D/f=1.2us dektI=0.84A Irms.co=0.243A 8*12体积,电容允许温升5度,结 ...

恕我愚钝,你这个“dektI=0.84A   Irms.co=0.243A”怎么算的

网友:
本人热计算(含自冷风冷)误差基本10%以内,条件不好预估的情况顶多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恕我愚钝,你这个“dektI=0.84A   Irms.co=0.243A”怎么算的

用科学计算器敲的,短期记忆好脑子缓存够用的话,普通计算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科学计算器敲的,短期记忆好脑子缓存够用的话,普通计算器也行

有没有公式啊,我也敲敲计算器看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q1261101415 发表于 2022-4-18 20:50 esr会不会引起较大的纹波呢 会的。如果纹波幅度在设计要求之 ...

也就是说就像图片里的C51/106,C52/104两个瓷片电容

网友:
学习了,经常用这样的电路,还真没有仔细的去计算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