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蜂鸣器驱动电路的疑问

楼主:
问题描述:

1.设计的蜂鸣器驱动电路如下所示,图中的电阻后面有试过改为470Ω,不过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2.蜂鸣器为有源蜂鸣器;

2.测试波形

1.取下蜂鸣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正常,基极电压0.7V左右,此时集电极与VCC电压为4.7V左右;

2.接上蜂鸣器后,集电极与VCC电压变为如下所示,蜂鸣器就最开始接触的时候轻微的响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怎么会有尖峰?

下面是这个时候基极的电平

网友A:
直接把图中蜂鸣器下端接GND,你的蜂鸣器响不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图中蜂鸣器下端接GND,你的蜂鸣器响不响?

直接接是响的,接过3.3V和5V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C:
基极的高电平时间太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是响的,接过3.3V和5V都试过,没问题

『直接接是响的,接过3.3V和5V都试过,没问题』

那就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基极驱动脉冲时间太短,是一种可能。为确定是否基极驱动时间太短,可以将R1左端从单片机引脚脱开,把R1左端直接接到VCC,看能否持续发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是响的,接过3.3V和5V都试过,没问题』 那就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基极驱动脉冲时间太短,是一种 ...

谢谢您的解答,按照您的测试方法,VCC直接接基极的时候工作正常,确实是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时间太短;

看程序是一直拉高的,单片机也没有复位,后来看数据手册才发现问题;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极的高电平时间太短了

问题找到了,谢谢解答

网友D:
一看到这个频率,就感觉不太对劲,人耳听到20kHz是上限,你都到MHz级别了,怎么听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这个频率,就感觉不太对劲,人耳听到20kHz是上限,你都到MHz级别了,怎么听得到

上面那个波形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波形是没有声音的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频率太高了人耳听不到

网友:
调整一下PWM频率看看,应该有个频率范围吧,还是一直拉低,蜂鸣器也会响?

网友:
有源的必须给个脉宽让其工作,

而不是给个“频率”让其发声。

上面有说到时间短的也是这个道理。只是分析角度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