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板子没反应了

楼主: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板子没反应了

前面一段时间发现ssh不好使了。

周末跑个tcp ,发现ping不通。然后就想重新把卡烧录一下。把系统重新整一下。

就烧了个debian  LicheeRV_Debian_86_480p镜像。启动了,填了root和密码进去后忙其他的去了。

后来关机了,再上电发现启动不了。重新烧录也不行。SD Card Formatter对卡进行仔细的处理后烧录还是不行。

烧个LicheeRV_Tina_86_480p也启动不了,串口也没数据输出。

核心板的绿灯和板子上的绿灯是亮的。

换了一张tf卡烧录:还是不行。

整了个周末。还这样。不知道还有招没有?

网友:
板子上有boot开关吗?

网友:
麻烦您提一个工单吧 把遇到的问题详细描述一下 https://occ.t-head.cn/people/workorder-submit 我们对接给专门的团队帮您解决

网友:
拔下SD卡,或者按住核心板上的FEL按键,插入电脑USB,能冒出USB设备吗?

如果能的话,说明板子没坏,先用XFEL工具调试一下CPU是否正常,能否跑裸机代码,参考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9389-1-1.html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D1作为单片机裸奔编程点灯——LED-Blinky

网友:
晚上我试一下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就提个工单。谢谢。

网友:
兼容性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