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下载程序报错

楼主:
【问题】下载程序报错为:

报错的给出的提示是:1、检查物理连接。经检查跳线是正常的。

2、检查是不是上电了,经检查,显示屏是亮的,LED灯也是亮的。

3、检查时钟。目前CH2601是正常工作的,还可以正常通讯。

4、检查电平。目前串口是可以打印数据的,也没有问题。

跟平头哥工单交流了,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希望各位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情况说明】为了使用串口1,我想使用了下载口的PA19、PA20。下载程序后,重启,串口1是可以用了,但是下载程序就出现连接不上了。

board.c

/*
 * Copyright (C) 2019-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include <board.h>
#include <drv/pin.h>

static void board_pinmux_config(void)
{
    csi_pin_set_mux(CONSOLE_TXD, CONSOLE_TXD_FUNC);
    csi_pin_set_mux(CONSOLE_RXD, CONSOLE_RXD_FUNC);

	csi_pin_set_mux(PA20, PA20_UART1_TX);
    csi_pin_set_mux(PA19, PA19_UART1_RX);
}

void board_init(void)
{
    board_pinmux_config();
}

init.c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yoc/yoc.h>
#include <devices/devicelist.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drv/uart.h"
const char *TAG = "INIT";

#ifndef CONSOLE_UART_IDX
#define CONSOLE_UART_IDX 0
#endif

#include <aos/hal/uart.h>

#define UART1_PORT_NUM  1
#define UART_BUF_SIZE   10
#define UART_TX_TIMEOUT 10
#define UART_RX_TIMEOUT 10

/* define dev */
uart_dev_t uart1;

/* data buffer */
char uart_data_buf[UART_BUF_SIZE];

void init_uart1_init(void)
{
	 int count   = 0;
    int ret     = -1;
    int i       = 0;
    int rx_size = 0;

    /* uart port set */
    uart1.port = UART1_PORT_NUM;

    /* uart attr config */
    uart1.config.baud_rate    = 115200;
    uart1.config.data_width   = DATA_WIDTH_8BIT;
    uart1.config.parity       = NO_PARITY;
    uart1.config.stop_bits    = STOP_BITS_1;
    uart1.config.flow_control = FLOW_CONTROL_DISABLED;
    uart1.config.mode         = MODE_TX_RX;

    /* init uart1 with the given settings */
    ret = hal_uart_init(&uart1);
    if (ret != 0) {
        printf("uart1 init error !\n");
    }

    /* init the tx buffer */
    for (i = 0; i < UART_BUF_SIZE; i++) {
        uart_data_buf[i] = i + 1;
    }

    /* send 0,1,2,3,4,5,6,7,8,9 by uart1 */
    ret = hal_uart_send(&uart1, uart_data_buf, UART_BUF_SIZE, UART_TX_TIMEOUT);
    if (ret == 0) {
        printf("uart1 data send succeed !\n");
    }

}

void board_yoc_init()
{
    board_init();
    uart_csky_register(1);
    console_init(CONSOLE_UART_IDX, 115200, 128);

    ulog_init();

    aos_set_log_level(AOS_LL_DEBUG);

    LOGI(TAG, "Build:%s,%s",__DATE__, __TIME__);
    /* load partition */
    // int ret = partition_init();
    // if (ret <= 0) {
    //     LOGE(TAG, "partition init failed");
    // } else {
    //     LOGI(TAG, "find %d partitions", ret);
    // }

    board_cli_init();
}

在主程中启动init_uart1_init();串口1的输出也是正常。

网友:
跳线也恢复回去,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