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请教

楼主:
想请教下,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可以修改的吗,没有看明白

`timescale 1ns / 1ps

网友:
延时时间 左边是单位时间 右边是精度,网上查一下有很多特别详细的介绍

网友:
可以查询vcs或者vsim的帮助文件。例如,如果你用modelsim仿真,可以查阅《modelsim_se_user.pdf》或者直接命令行查询vsim。

网友:
这个非常基础的,建议你看看夏宇望老师的书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3版)

网友:
这个非常基础的, tb里面最基本的,翻书看看,很简单的

网友A:
这行代码是 Verilog 语言中的一个设置时标(timescale)的语句,它指定了模拟器在仿真时使用的时间单位和时间精度。  timescale 1ns / 1ps 中的 1ns 表示时间单位为纳秒(nanosecond),1ps 表示时间精度为皮秒(picosecond)。这意味着在仿真过程中,时间会以纳秒为单位进行表示,而时间精度为皮秒级别,即纳秒的千分之一。  这个语句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修改。例如,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时间精度,可以将时间精度调整为更小的值,如 1fs(飞秒,femtosecond);如果你想要更大的时间单位,可以将时间单位调整为更大的值,如 1us(微秒,microsecond)或 1ms(毫秒,milliseco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行代码是 Verilog 语言中的一个设置时标(timescale)的语句,它指定了模拟器在仿真时使用的时间单位和时 ...

很基础了,如果你不会的话,可以看看MOOC上面大连理工的FPGA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