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升压到48V 输出电流1A MOS管有100度 正常吗?

楼主:
原理图是用TI的WEBENCH设计的,在输出48V/1A的情况下,MOS管的温度达到了100℃,这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WBDesign130.pdf (786.01 KB, 下载次数: 7)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AwNzU4fGRiM2JhZjgxMmIyZTI2MTJlNjYwMDcxZmQ4M2I0MmUzfDE3MzczMTIyMzQ%3D&request=yes&_f=.pdf

网友A:
你用的电子元件都是BOM表上的吗?? 特别是哪个电感,是线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电子元件都是BOM表上的吗?? 特别是哪个电感,是线艺的吗???

电子元器件都是BOM表上的,电感用的顺络一体成型电感

网友C:
开关频率多高

电感温度不高?

网友:
你这个是未加散热器的设计结温度,字面上的,假如焊盘加铜皮只有元件一样大,能达到这个温度,我觉得你电感选的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频率多高 电感温度不高?

开关频率 550k 电感和MOS管 挨着比较近 温度也挺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子元器件都是BOM表上的,电感用的顺络一体成型电感

我建议你用推荐的BOM表的元件试验一下,推荐的BOM表的元件是没问题的,特别是开关管和电感等重要元件一定要用BOM表的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用推荐的BOM表的元件试验一下,推荐的BOM表的元件是没问题的,特别是开关管和电感等重要元件一定 ...

那这个MOS管的温度 多少度算是比较合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MOS管的温度 多少度算是比较合理的呢

我在这方面不是内行,我认为在充分散热的室温情况下不应该超过60度。

网友: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重点考虑的,MOS型号,电感型号,工作频率,MOS散热。

网友:
这个100度是你仿真的结果还是实际测试的结果,做散热有很多要处理,电路不正常或散热没处理好都有可能达到100度

网友:
楼主的问题要是解决了,在这里说一声,告诉一下大家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