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推挽驱动、图腾柱驱动

楼主:
互补推挽驱动、图腾柱驱动

1.互补推挽驱动NPN+PNP/NMOS+PMOS,图腾柱输出NPN+NPN/NMOS+NMOS,这两种哪种是芯片内部结构的主流?哪种的驱动能力更强?为什么?

2.互补推挽驱动NPN+PNP/NMOS+PMOS,图腾柱输出NPN+NPN/NMOS+NMOS-------这些电路结构为什么可以增加驱动的能力?

网友A:
从我遇到的IC里面,更多的是推挽电路。关于谁的驱动能力强,这个我的看法是看你要驱动什么。如果是信号,我认为差别不大,如果是功率器件,更多的还是要看MOS或三极管的承受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我遇到的IC里面,更多的是推挽电路。关于谁的驱动能力强,这个我的看法是看你要驱动什么。如果是信号,我 ...

图腾也是属于推挽一种的

网友B:
推挽是三极管搭的,两个三极管B极可以共用一个信号,属于流控型,输入功耗一些。MOS管搭的是压控型的,输入阻抗更大,输入功耗小,但是MOS上下管的驱动信号不能共用,一般上管要自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挽是三极管搭的,两个三极管B极可以共用一个信号,属于流控型,输入功耗一些。MOS管搭的是压控型的,输入 ...

这个倒是哈。不过芯片内部大多数是MOS压控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