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支路电流和元件的电压时,用回路电流法,如何判断所选的回路组是否是独立回路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dcexpert   参与回复

求电路支路电流和元件的电压时,用回路电流法,如何判断所选的回路组是否是独立回路,有没有具体的选择方法或判断标准,谢谢大家 。

网友A:
你看的是哪本书?很多《电路》教材不讲回路电流法。

要判断所选的回路是否独立回路,需要先看一些关于 “图论” 的内容。对多数学生来说,这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网友:
独立回路,以前一般书上定义为:至少有一条其他回路没有的支路,但这个定义是不完备的。现在更多地(在平面网络中)定义为网孔:内部不含支路 的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哪本书?很多《电路》教材不讲回路电流法。 要判断所选的回路是否独立回路,需要先看一些关于 & ...

邱关源 电路   卢元元 电路理论基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邱关源 电路   卢元元 电路理论基础

邱关源的《电路》,该章第一节就是讲图论。当然,仅仅是很基本的一点点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邱关源的《电路》,该章第一节就是讲图论。当然,仅仅是很基本的一点点知识。

我上大学的时候,关源同志的电路 中没有讲图论,很落后的教材,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大学的时候,关源同志的电路 中没有讲图论,很落后的教材,唉,

该教材也就只讲了这么一点点。

网友:
独立回路,以前一般书上定义为:至少有一条其他回路没有的支路,但这个定义是不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