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多路输出稳压问题

楼主:
下图是用于一个反激多路输出端电路,这个电路如果5V和3.3V都正常输出,

分压电阻R1和R2会偏置三极管Q1,那么Q3和Q2在关断状态,那下面的3.3V还能正常输出吗?

Q1和Q3,Q2是如何工作的?坛子里们的大佬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Q3和Q2在关断状态,那下面的3.3V还能正常输出吗?』

你的图不完整。估计5V那一路和3.3V那一路各自有独立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两路都可以工作,但稳压只能稳一路(图中未画出)。你贴出来的电路,可能是要在5V和3.3V之间重新分配电流。

网友:
最好是把反激电路多路输出的整流滤波电路和反馈电路完整地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