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功放方案

楼主:
最近遇到个问题,一个麦克风的输入是有源的
但是找不到这种替代的输入信号
索性想用一个功放把标准信号放出来给麦克风
这样的话相当于是麦克风有了标准输入
看了下现有的信号源输出是50Ω 最大幅度10Vpp
采用的喇叭4Ω 8W,应该是够用的
现在没有功放方案,请坛子的大神帮忙推荐个,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了下现有的信号源输出是50Ω 最大幅度10Vpp』

此信号源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是0.2A。那么喇叭直接接到信号源上,应该能够得到最大0.16W功率。这个功率,耳朵能够听得见,而且够响亮。所以不必使用功放。

就看你的信号源是否允许喇叭直接接上了。

网友B:
随便找个PC的有源音箱、家用音响甚至蓝牙音箱等都可以,何必费事再自制?你播放出来的“标准信号”也不标准,标准声源需要标定声压且需在静音室内操作,你有那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现有的信号源输出是50Ω 最大幅度10Vpp』 此信号源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是0.2A。那么喇叭 ...

可以试试,实际产品的喇叭输出功率也只有几百毫瓦,而且很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PC的有源音箱、家用音响甚至蓝牙音箱等都可以,何必费事再自制?你播放出来的“标准信号&rdqu ...

这方法可行,有个PC小音箱,是USB供电,但是也有音频输入线,要查下电脑声卡输出的信号,感觉比5v低应该都可以,有机会再试试,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