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并联

楼主:
主楼只是预告,担心过了今天会不想写!!!

谨以此贴敬告各位:请多看、细看、反复看器件的规格书

网友:
并联可以增加电流能力,串联可以增加二极管反压。发光二极管在并联使用时电压一般是恒定的,电流变化比较大.

网友A:
我们先了解一下应用背景,电子设备对体积和功率密度的要求越来越严,功率器件的并联可以减小系统损耗提高效率、还可能降低成本。

电解电容的发热主要是ESR作用,而这个ESR也是负温度系数,电解电容的并联司空见惯,并没有人反对,只要布局和LAYOUT合理,并不会有个别电容因温度上升电流飙升产生异常温升。

电源产品里面,二极管的并联也是司空见惯,多看些好的设计不好吗?一排排的二极管并联,非常壮观!

糖尿病人能不能吃糖?我的答案是:能!而且连吃一周无大碍。

方法:用糖代替主食,每天1斤糖,醒着的时候每隔2分钟服用1克,血糖将会非常稳定!

只要方法得当,人们所谓的“见识”就显得苍白了

我们究竟是要告诉人们某些事该怎么做?还是告诉他们不能做?

下面,正入话题

网友:
铅笔、橡皮、尺子,草稿纸准备完毕,等待见解学习学习。

网友:
“技术大拿” 最忌的是什么?

人云亦云,无个人见解!

网友:
拿起小本本准备上课啦

网友A:
面对这种问题,作为乙方,你应该如何回对甲方?

第一步,先简单陈述传统认识;

第二步,提出现实需求;

第三步,方案实施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措施。

无论是项目对接还是面试,对乙方都有好处!

网友:
来学习啦!!!跟着楼主好好学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不错,学到了,后续会仔细确认规格书,仔细考虑规格书的参数

网友:
静静等待大佬讲解,先把帖子点个关注!后续才能不迷路!

网友:
我们来回顾一下PN结的温度系数,首先看电压当量 Ut=kT/q

这里面隐藏的信息是: 在给定电流时,PN结正向压降的温度系数为-2.3mV/K

网友:
讨论技术问题一定要用数据和公式,,切记!毕竟这不是诗和远方

网友:
二极管的封装线是金丝、铝线、铜条,引脚是铜或铁,其中铁线又叫CP线

网友:
研究细节如我,你想失业都难

网友:
接下来是热!在传统认识里,A,B两只二极管并联,假设因性能的原因,二极管A的压降小一些,流过的电流较大,温度更高,导至A的压降变更低,电流变更大。。。。恶性循环!!!

网友:
对了,CP线的全称为 “镀锡铜包钢线” ,此信息来自广州网友聂山智聂总,鸣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先了解一下应用背景,电子设备对体积和功率密度的要求越来越严,功率器件的并联可以减小系统损耗提高效 ...

这个糖尿病人吃糖的处理方法是认真的吗?

肯定是要告诉人某些事该怎么做比较好,但是感觉更多时候人的习惯会是不能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对这种问题,作为乙方,你应该如何回对甲方? 第一步,先简单陈述传统认识; 第二步,提出现实需求 ...

这个逻辑就很清晰啦。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按这个思路去走。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糖尿病人吃糖的处理方法是认真的吗? 肯定是要告诉人某些事该怎么做比较好,但是感觉更多时候人的 ...

你需要了解糖尿病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能吃主食生存的人,包括病人和健康的人,都能够靠与主食热量相当的大白兔奶糖或白砂糖生存,前提是缓慢摄入

当然了,我身边没这种病人,也没法操作

网友C:
二极管并联会存在因为参数差异负载不均衡的情况,尤其是满载情况下,随着温升增加,负载不均衡更严重,会造正重载的损坏。

网友A:
不想码字了,用实验对比来打脸比较有说服力!

下面是1 颗 40V 5A 的SS54

下面这是3颗 40V 1A 的 SS14并联

网友:
先给 SS54 上刑 10分钟,用热成像仪测试温度,为133.5摄氏度

网友:
楼上的电流是3A,正向压降0.562V

网友:
换上SS14,热稳定后中间一颗散热最差,最高温度98.1,两边的2颗95度,非常好!

测端电压,原来只有0.42V,总发热量只有SS54的75%

网友:
电压调到0.455V,电流增至3.7A,使3颗SS14的发热量与1颗SS54相等,中间一颗温度比SS54低3度

网友A:
未刻意挑选,3颗1A的器件并联,性能居然优于1颗5A的器件

原因:  散热好!3个SMA封装等效电阻并联小于1个SMC封装; 电流分散,布线电阻小

提醒,记得用大品牌器件

网友:
实际应用中,我最多的板子上并了6颗D2PAK 哈哈,要找D8PAK,我也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刻意挑选,3颗1A的器件并联,性能居然优于1颗5A的器件 原因:  散热好!3个SMA封装等效电阻并联 ...

这个确实没想到! 所以如果不实际操作一下有时候真的不会关注到这些! 感谢楼主的用心分享!!

网友:
先围观。二极管并联在电源大电流单向导通应用比较多。

网友D:
前来学习下

楼主还可以继续往下分析,二极管的温度特性,VI特性,期待ing...

网友:
楼主的测温设备是什么样式的,比我的测温枪直观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来学习下 楼主还可以继续往下分析,二极管的温度特性,VI特性,期待ing...

已经实物对比说明了就算了,不想浪费精力码字!

坚持不能并联的,也请动手证明!毕竟技术这东西要看使用结果的

关于个体参数偏差引起温升差异的情况,自己做蒙特卡罗分析去吧!用Excel 就能搞定了

当然了,相当于工程数学软件而言,Excel要稍微麻烦一些,有点类似于ASM与C++的差距

excel的好处是底层的数据更丰富

网友:
PN结温度正负5度,电阻分量10%,二极管端电压的蒙特卡罗excel分析结果。

变换一下,两个并联的二极管均温,若单独一半电流压降相差20mV(同一批很难找到这么大),并联后电流偏差仅15%,

网友:
小白来学习,听大佬讲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想码字了,用实验对比来打脸比较有说服力!   下面是1 颗 40V 5A 的SS54   ...

Z字接线,均流之精髓

VF=Vf+Rd*I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并联会存在因为参数差异负载不均衡的情况,尤其是满载情况下,随着温升增加,负载不均衡更严重,会造 ...

很多书上是这么讲的,所以会有理想二极管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Z字接线,均流之精髓 VF=Vf+Rd*If

Z字接线属于外部均流措施,内因则主要就是正温度系数的封装电阻和阻性压降,整流电路中峰值电流是平均电流的好几倍,对于1N4007进行0.5A整流来说,Rd上的压降达100mV以上,相当于PN结45度以上的差异。这只怕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器件吧!!!

还是那句话:技术和实施手段日新月异,多看多学方能与时共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