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无线通信模块步步详解】ZigBee3.0模块建立远程网络控制方法

楼主:
本文以路灯控制应用为例,简述ZigBee3.0模块使用流程。

一、建立网络

1.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将出厂的ZigBee自组网模块连接,打开上位机软件“E180-ZG120A-Setting”,如下截图所示,选择端口号,并设置串口波特率(默认 115200),打开串口

E180zigbee模块1

2.串口打开后,首先点击“进入配置模式”,消息框提示“进入配置状态成功,读取参数成功”,主要的网络参数包括,节点类型默认为终端,信道默认11,PAN ID默认随机,发射功率默认为10。

zigbee串口模块2

3.修改节点类型为协调器,并点击旁边的回撤按键,同时消息框提示“配置设备类型成功”。一般的ZigBee3.0网络是由协调器节点建立的,所以建立网络前需把出厂默认的终端节点类型更改为协调器。

zigbee协调器3

4.节点类型写入成功后,修改部分网络参数建立需要的ZigBee网络(也可以不用修改参数采用默认值),此处修改一下信道、网络PANID和发射功率,参数修改后一定要点击“写入网络参数”,此时消息框会提示“写入参数成功”。修改了节点类型,模块需要重启后才能生效,点击“模块重启”,此时消息框提示“模块重启成功”。

无线通信模块4

二、加入网络

1.进入配置模式,消息框提示“进入配置状态成功,读取参数成功”,设置网络参数包括,节点类型默认为终端,信道默认11,PAN ID默认随机,发射功率默认为20。

无线数传模块5

2.修改网络参数,其PAN ID和发射信道参数必须和待加入的网络一样,点击“写入网络参数”,消息框提示“写入参数成功”。重启模块。

无线数传模块6

3.选择定点组网界面,显示网络状态为“已加入网络”说明休眠终端节点已经加入之前协调器创建的网络。

zigbee组网技术7

三、驱动路灯

模块连接路灯控制驱动器控制路灯亮度和开关状态,pwm接口控制路灯亮度,GPIO控制路灯开关。

四、远程控制

1.zigbee网络通过E180-DTU(ZG120-485)zigbee转串口数传单元,连接E810-DTU(RS485)通过以太网接口实现网络连接,如图所示:

zigbee数传电台8

Zigbee网络通信链路

2.通过E810-DTU(RS485)连接的网络服务器采集路灯工作状态数据以及控制路灯亮度和开关状态,实现远程网络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