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两个地网络

楼主:
整个拓扑图如下

两个开关电源,分别带各自的负载,本来这两个地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现在负载模块1跟负载模块2间有交互,通过CAN连接为提高CAN的抗扰性,CAN需要跟随地,这样GND1与GND2要连接

这样该怎么处理连接处,是GND1GND2直接连接,还是在某个地方通过0欧姆电阻单点相接

网友A:
can是差模信号,两个模块不要共地连接。

网友B:
既然是通过CAN连,说明两个模块距离较远,那你还怎么通过0欧电阻互联呢?如果在一起,干嘛要用两个电源,居然中间还用CAN?

网友B:
从原则上讲,CAN、485之类的节点地电位相差太大应该另设线路或接入公共端比如大地之类来互联参考地,否则可能会面临共模电压超限问题。所以该不该互联,先评估共模电压是否超限,不超就不必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通过CAN连,说明两个模块距离较远,那你还怎么通过0欧电阻互联呢?如果在一起,干嘛要用两个电源,居 ...

两个部分都是在仪器内部,仪器长宽高都在1.5米以内,本来打算用一个2KW开关电源,但是受限于市场供货周期,所以用了两个1KW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an是差模信号,两个模块不要共地连接。

这样如何增强抗扰性呢,设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安规电磁兼容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原则上讲,CAN、485之类的节点地电位相差太大应该另设线路或接入公共端比如大地之类来互联参考地,否则可 ...

模块1和模块2的CAN收发器都是TJA10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原则上讲,CAN、485之类的节点地电位相差太大应该另设线路或接入公共端比如大地之类来互联参考地,否则可 ...

如果在开关电源输出口,将两个电源的GND1与GND2直接连接,让两个电源的地互通形成一个地,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部分都是在仪器内部,仪器长宽高都在1.5米以内,本来打算用一个2KW开关电源,但是受限于市场供货周期 ...

这种情况说明你的系统本来就是只有一个地,根本谈不上什么再互联地的问题,查电路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块1和模块2的CAN收发器都是TJA1050

是否需要共地与接口型号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开关电源输出口,将两个电源的GND1与GND2直接连接,让两个电源的地互通形成一个地,这样可行吗? ...

按你5楼的说法,本来用2kW的电源,那岂不是说明系统只有一个地,现在用两个电源,当然应该共地才行,否则原系统都很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如何增强抗扰性呢,设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安规电磁兼容测试

系统内部用CAN互联,距离非常短,根本谈不上什么如何增强抗干扰性,安规及EMC测试也与内部CAN无关。

网友:
我的看法跟2楼一样,CAN通信设备不需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