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方波信号的在频率较低时会产生电压过冲,以及振铃现象?

楼主:
PWM方波信号的在频率较低时会产生电压过冲,以及振铃现象? 这个是怎么引起的?跟方波的频率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A:
这种现像多半是电路中的分布参数如分布电容导线电感等引起的,与方波的频率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像多半是电路中的分布参数如分布电容导线电感等引起的,与方波的频率无关。

那为什么较高频率时少,频率低时多呢?如果是电容这个现象应该是反的呀。

网友:
脉冲电路有上面的振铃,如何解决?百毒《开关电源中的振铃和抑制措施》-蒋江黔,解决后效果如下:

网友:
本人10年前的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像多半是电路中的分布参数如分布电容导线电感等引起的,与方波的频率无关。

老师,能否展开来详细的说一下,分布电容电感怎么影响的会发生过冲 以及振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较高频率时少,频率低时多呢?如果是电容这个现象应该是反的呀。

以 “开关电源中的振铃和抑制措施” 为关键词搜索,看这篇文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 “开关电源中的振铃和抑制措施” 为关键词搜索,看这篇文章吧。

贸泽和知乎上的文章都看了,文章都没说频率高振铃少,频率低振铃多这个问题。知乎上的文章中的手段还有降低频率的方案。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寄生的lc或lrc的频率是固定值,感觉是不是频率高了是不是相对占比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能否展开来详细的说一下,分布电容电感怎么影响的会发生过冲 以及振铃的

看4楼和5楼介绍的文章吧。

展开来详细说一下,一个帖子的篇幅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贸泽和知乎上的文章都看了,文章都没说频率高振铃少,频率低振铃多这个问题。知乎上的文章中的手段还有降 ...

我也没说频率高振铃少,频率低振铃多。我说的是:“与方波的频率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贸泽和知乎上的文章都看了,文章都没说频率高振铃少,频率低振铃多这个问题。知乎上的文章中的手段还有降 ...

『感觉是不是频率高了是不是相对占比少了呢?』

不大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中的 “频率” 是指哪个频率?方波的频率?振铃的频率?

网友:
简单了解了一下,大概是由于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以及电阻组成了RLC谐振电路,等具体学一下再来分享

网友:
接个电阻负载就看不见了。

另外,将你的GPIO的输出速度改低一档。不要放在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