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光机部分电路图,求一位大神看一下,稍微解释一下电路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呀

网友A:
此电路最上面是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电路,其输出有三路:+12VA、+12VB、+12VC,+12VC又接到了其它地方。

左边是两个信号输入端,猜测是开关信号,幅度可以控制光耦。光耦OC1驱动一个继电器使上面的整流电路工作或停止工作。OC2则控制右边所有电路,包括双向晶闸管MT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最上面是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电路,其输出有三路:+12VA、+12VB、+12VC,+12VC又接到了其它 ...

那请问一下左下角的4528是什么电路呢,还有就是下面那一块电路和右边光耦OC1那里是咋个工作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左下角的4528是什么电路呢,还有就是下面那一块电路和右边光耦OC1那里是咋个工作的呢

左下角的4528是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一片封装内有两个这样的单稳态电路。

右边那个OC1,估计是用于控制双向晶闸管MT1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的4528是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一片封装内有两个这样的单稳态电路。 右边那个OC1,估计是用 ...

 想请问一下这个光耦具体是怎么控制这个双向晶闸管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的4528是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一片封装内有两个这样的单稳态电路。 右边那个OC1,估计是用 ...

 还有就是这个比较电路是如何运行的呀,我感觉那个LM311的2脚的电压始终不会大于3脚的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这个光耦具体是怎么控制这个双向晶闸管的呢

右上有个标注为TR1的变压器,如果该变压器右边两个串联的绕组(标注130V)两端确实有200多V的交流电压,那么左边一根竖直导线接MT1的A1,右边一根竖直导线接R3下端,也就是在MT1的A1与R3下端之间有200多V工频交流电压。如果光耦关断,那么Q1关断,MT1门极无信号,MT1不会导通。如果光耦导通,那么Q1导通,电容C1两端电压经Q1施加到MT1门极,使MT1导通。注意C1两端电压为左负右正,也就是说,光耦导通对MT1门极施加的是个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这个光耦具体是怎么控制这个双向晶闸管的呢

电容C1两端电压,是靠电容C2和二极管D1整流而得到的。DZ1在此起稳压作用。C2和D1即所谓电容降压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这个比较电路是如何运行的呀,我感觉那个LM311的2脚的电压始终不会大于3脚的12V

『我感觉那个LM311的2脚的电压始终不会大于3脚的12V』

当然。LM311的2脚是由IC5C输出经R56、R57、P3分压得到的,肯定不会超过IC5C电源电压,即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