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流电压源供电的电路中,3个电容有串连有并连,问最终电压分配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en_X   参与回复

一个10V直流电压源供电的电路中,3个电容C1: :6nF      C2:2nF     C3:4nF , C2和C3 并连后 与 C1 串连,3个电容初始状态时,电压均为0,问这个电路进入稳态后,3个电容各自的电压是多少,如何计算,有没有相关的教材。谢谢大家 。

chunyang老师,您的功力深,请不吝赐教。

网友:
解法和你前一个问题相同。

注意C2和C3并联,可以当成一个4uF电容对待。电路达到稳态后,电流为零,充入C1的电量与充入C2+C3的电量相等,C1两端电压与C2+C3两端电压之和为10V。根据这两个条件,列出代数方程求解即可。求出C2+C3两端电压,每个电容两端电压当然就是并联电容电压。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把前一个问题(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求两个电容稳态电压)弄清楚。

网友A:
甚至应该说:你还没有把 “电容” 是什么弄清楚,即 “电容” 的定义你还没有弄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甚至应该说:你还没有把 “电容” 是什么弄清楚,即 “电容” 的定义你还没有弄清楚。 ...

非常感谢。我这个问题,写错了,原谅我需要修改一下,将  C2:2nF     C3:2nF  改成   C2:2nF     C3:4 nF

网友:
先说有没有相关教材,当然有,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教科书便是。

根据初中物理可知那三个电容等效为两个容量分别为6nF和4nF的电容串联,答案很简单了,6nF上的电压是4V,4nF上的电压是6V,计算公式就是电阻分压公式但要上下交换,即Uc1=(C2+C3/C1+C2+C3)*U。

初中生知道怎么算就可以了,高中生则应知道为什么这么算。

高中物理讲过电容的定义及计算公式C=Q/U,并且在电容串联回路中电量处处相等,由此可以推导出初中的计算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这个问题,写错了,原谅我需要修改一下,将  C2:2nF     C3:2nF&n ...

注意:这些电容数值,与解法无关。无论这些电容是多大,解法是一样的。

给出数值的题目,那叫算术题,用字母表示数,那叫代数题。

网友C:
中间取个快递的功夫,居然改数了,算了,俺就不改了,特此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取个快递的功夫,居然改数了,算了,俺就不改了,特此说明……

C2  C3   为同一个值的话,这题就比较简单了,您 可以讲一下C2  C3 容值  分别为2nF   4nF  时的  解题的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  C3   为同一个值的话,这题就比较简单了,您 可以讲一下C2  C3 容值& ...

吃个饭的功夫,改改参数又来做小学二年级的算术题?看懂6楼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  C3   为同一个值的话,这题就比较简单了,您 可以讲一下C2  C3 容值& ...

『您 可以讲一下C2  C3 容值  分别为2nF   4nF  时的  解题的思路。非常感谢。』

我在7楼已经说过:注意:这些电容数值,与解法无关。无论这些电容是多大,解法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  C3   为同一个值的话,这题就比较简单了,您 可以讲一下C2  C3 容值& ...

看来,chunyang在6楼的回复,你根本没看懂,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看。我在7楼的回复,大概也没有看。

呜呼!

网友:
就不参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些电容数值,与解法无关。无论这些电容是多大,解法是一样的。 给出数值的题目,那叫算术题,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看过了,C1中流过的电流与 C2 / C3 两个电容中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但是C2 C3 如何分配 C1 流过来的电流呢,这一点我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看过了,C1中流过的电流与 C2 / C3 两个电容中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但是C2 C3& ...

『C1中流过的电流与 C2 / C3 两个电容中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但是C2 C3 如何分配 C1 流过来的电流呢,这一点我搞不懂。』

C2C3两端电压相等,流过C1的电量必定是按照两个电容的容量分配。这只要把电容定义写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chunyang在6楼回复中最后一行已经把电容定义写出来了:高中物理讲过电容的定义及计算公式C=Q/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看过了,C1中流过的电流与 C2 / C3 两个电容中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但是C2 C3& ...

我在12楼说:“看来,chunyang在6楼的回复,你根本没看懂,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看”。并没有冤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