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6 分数显示,消除字母后分数+1

楼主:
上一期实现了消除字母,这一期在这基础上加一个分数的lvgl控件。

所以要有一个变量来记录分数:

int score=0;//分数初始为0

还有设置一个label标签:

lv_obj_t *score_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set_pos(score_label, 0, 0);
lv_obj_set_size(score_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score_label,"score:0");

关键代码其实是消除字母后,让分数+1后的数字转字符:

char value[10];
char text_score[20]="score:";
score++;
sprintf(value, "%d", score);
strcat(text_score,value);
lv_label_set_text(score_label,text_score);

其中,数组转字符用的是 sprintf 函数。字符串拼接用的是 strcat 函数。

以下是全部代码(里面有包括用gpio中断但被注释的代码,因为gpio中断不能实现长按):

/*
 * Copyright (C) 2015-2017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
 *      INCLUDES
 *********************/
#define _DEFAULT_SOURCE /* needed for usleep()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lvgl.h"
#include "lv_label.h"
#include "oled.h"

/*********************
 *      DEFINES
 *********************/
#define TAG "app"

/**********************
 *      TYPEDEFS
 **********************/

/**********************
 *  STATIC PROTOTYPES
 **********************/
// GUI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
 *  STATIC VARIABLES
 **********************/

/**********************
 *      MACROS
 **********************/

/**********************
 *   GLOBAL FUNCTIONS
 **********************/

volatile uint32_t g_debug   = 0;
volatile uint32_t g_debug_v = 0;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include "csi_config.h"
#include "board_config.h"
#include "drv/gpio_pin.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csi_core.h"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1;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2;
int button1_pressed = 0;// button1 是否被按下
int button2_pressed = 0;// button2 是否被按下
int time_for_pressed=0;// 按下的时间计数
int nopress_time=0; //没有按下时 计数
int looptime = 0;
char input[12];
int score=0;//分数初始为0

#define GPIO_CHECK_RETURN(ret)           \
    do {                                 \
        if (ret != CSI_OK) {             \
            return -1;                   \
        }                                \
    } while(0);

static void key1_handler(csi_gpio_pin_t *pin, void *arg)
{
	printf("\n");
	printf(time_for_pressed);
    time_for_pressed ++;
}

static void key2_handler(csi_gpio_pin_t *pin, void *arg)
{
//    time_for_pressed ++;
}

/**
 * main
 */
int main(void)
{
	int ret;
    board_yoc_init();

// 下面是针对PA11和PA12的中断,之所以注释掉,是因为中短不能实现长按。但是用于一般的按键,比如普通游戏里的方向键什么的是可以的。
//	ret = csi_gpio_pin_init(&key1, PA11);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Attach callback */
//    ret = csi_gpio_pin_attach_callback(&key1, key1_handler, NULL);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Set pull-up mode */
//    ret = csi_gpio_pin_mode(&key1, GPIO_MODE_PULLUP);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Set input mode */
//    ret = csi_gpio_pin_dir(&key1, GPIO_DIRECTION_INPUT);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Set falling-edge triger mode */
//    ret = csi_gpio_pin_irq_mode(&key1, GPIO_IRQ_MODE_FALLING_EDGE);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Enable irq */
//    ret = csi_gpio_pin_irq_enable(&key1, true);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ret = csi_gpio_pin_init(&key2, PA12);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Attach callback */
//    ret = csi_gpio_pin_attach_callback(&key2, key2_handler, NULL);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Set pull-up mode */
//    ret = csi_gpio_pin_mode(&key2, GPIO_MODE_PULLUP);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Set input mode */
//    ret = csi_gpio_pin_dir(&key2, GPIO_DIRECTION_INPUT);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Set falling-edge triger mode */
//    ret = csi_gpio_pin_irq_mode(&key2, GPIO_IRQ_MODE_FALLING_EDGE);
//    GPIO_CHECK_RETURN(ret);
//
//    /* Enable irq */
//    ret = csi_gpio_pin_irq_enable(&key2, true);
//    GPIO_CHECK_RETURN(ret);

    aos_task_new("gui", gui_lvgl_task, NULL, 10 * 1024);
    return 0;
}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
    lv_init();
    oled_init();

	lv_obj_t *score_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obj_set_pos(score_label, 0, 0);
	lv_obj_set_size(score_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score_label,"score:0");

	struct Obj{
	char name[20];
	char code[20];
    lv_obj_t *label;
	int x;
    int y;
	}objs[2]={
		{"A",".-",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30,-20},
		{"B","-...",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60,-10}
	};

	for(int i=0;i<2;i++){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lv_obj_set_size(objs[i].label, 128, 3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objs[i].name);
	}

    csi_pin_set_mux(PA11,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12,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key1, PA11);
    csi_gpio_pin_dir(&key1, GPIO_DIRECTION_INPUT);
    csi_gpio_pin_init(&key2, PA12);
    csi_gpio_pin_dir(&key2, GPIO_DIRECTION_INPUT);

    while (1) {

        /* Periodically call the lv_task handler.
         * It could be done in a timer interrupt or an OS task too.*/
        lv_task_handler();

		looptime+=1;

		if(looptime % 10 ==0){
			for(int i=0;i<2;i++){
				objs[i].y+=1;
				lv_obj_set_pos(objs[i].label, objs[i].x, objs[i].y);
			}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当低电平(按下时)
			if(button1_pressed==0){
				// 如果button1的状态没有被按下,则设为按下
				button1_pressed = 1;
			}
			if(button1_pressed==1){
				//如果button1的状态是按下,则计时
				time_for_pressed++;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if(button1_pressed==0){
				nopress_time++;
				if(nopress_time>30){
					//check_input();
					for(int i=0;i<2;i++){
						if(strcmp(input,objs[i].code)==0){
							lv_label_set_text(objs[i].label, "");
							char value[10];
							char text_score[20]="score:";
							score++;
							sprintf(value, "%d", score);
							strcat(text_score,value);
							lv_label_set_text(score_label,text_score);
						}
					}
					strcpy(input,"");
				}
			}

			if(button1_pressed==1){
				nopress_time=0;

				printf("%d",time_for_pressed);
				//通过判断time_for_pressed的大小,得出是长按还是短按
				if(time_for_pressed>20){
					//长按
					printf("-");
					strcat(input,"-");
					//lv_textarea_add_text(text,"-");

				}else{
					//短按
					printf(".");
					strcat(input,".");
					//lv_textarea_add_text(text,".");
				}
				time_for_pressed=0;//恢复计数
				button1_pressed = 0;
			}

		}

		if(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0){
				button2_pressed=1;
			}

		}
		if(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2)) {
			if(button2_pressed==1){
				printf("\n");
				button2_pressed=0;
				strcpy(input,"");
				//lv_textarea_del_char(text);
			}
		}

        aos_msleep(5);
        lv_tick_inc(1);
    }
}

演示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