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少见! 一个RJ9接口麦克风怎么改电脑使用,求高手一起研究下。

楼主:
全向麦连接线是RJ9(4p4c)接口(应该是会议系统配套的),接线口是红、黑、绿、黄四色,铭牌标注为输入电压:5V-100mA,我尝试将4根线直接改成USB供电(红黑接usb正负极、绿黄接数据正负),但无法开机(主板上有个变色触摸开关),电脑也无法识别,想请教下大神,这个有没有其他方法改成电脑使用呢?

正面左边芯片:HT48R002(T9j01TG2),右边芯片:SGM8634(XTS14 1933c),背面芯片:BS83804A-4 触控芯片。

网友A:
还是把铭牌抄全了再说吧

“铭牌标注为输入电压:5V-100mA”?

网友B:
原接口不是USB,你直接连到USB上当然不可能能工作,除非原接口事实上是USB,那也需要相应的驱动才能用。仅凭主帖信息无法判断,去了解一下配套设备再说。

网友C:
RJ9的接线定义先查下,电源地和信号线跟USB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铭牌抄全了再说吧 “铭牌标注为输入电压:5V-100mA”?

已经补充了铭牌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RJ9的接线定义先查下,电源地和信号线跟USB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手上只有这个麦克风,没有配套的机器,不太清楚之前AJ9接口的定义,我从主板上的接线看,应该是一正一负供电,另外两条线应该是数据传输,不太确定是否我接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接口不是USB,你直接连到USB上当然不可能能工作,除非原接口事实上是USB,那也需要相应的驱动才能用。仅 ...

没有配套的设备,如果是缺驱动是否查上电脑能够识别出来,现在好像是识别不到。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看下主板的这红黄绿黑  这几根线分别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配套的设备,如果是缺驱动是否查上电脑能够识别出来,现在好像是识别不到。

看清前帖,即使是USB也得要驱动,更何况未必是,甚至可以说大概率不是。到底如何,需要研究具体电路,没有足够相关信息则无法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清前帖,即使是USB也得要驱动,更何况未必是,甚至可以说大概率不是。到底如何,需要研究具体电路,没 ...

可以帮忙看下4根线那两根是供电吗?我不太懂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帮忙看下4根线那两根是供电吗?我不太懂这个电路。

信息不足,无法分析。

网友:
想分析,测绘电路。

网友E:
找一个类似的案例先参考,我之前也是从画图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类似的案例先参考,我之前也是从画图开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