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水质监测控制站之水样采集

楼主:
一、功能要求:利用Arduino开发板和一些元器件实现抽水和排水的功能。

二、设计分析

用两个直流电机潜水泵当作抽水泵和排水泵,用电池盒提供电源,连接一个继电器控制开启与关闭,继电器的IN端连到Arduino引脚,通过该引脚的高低电平切换控制水泵开启关闭。

按键连接到Arduino的引脚,按键按下时信号传到开发板从而控制继电器的引脚,这样就可以实现按键控制水泵。

三、硬件选取

Ardunio UNOR3开发板

Ardunio UNOR3电源

1路光耦-高低电平继电器模块×2

直流电机小潜水泵×2

按键开关×2

10k电阻×2

四节五号电池盒×2

南孚五号电池×8

杜邦线若干

四、硬件电路连接

电路分析:

按键开关连接一个10k电阻作为上拉电阻稳定信号,一端接地,一端接Arduino引脚。

继电器引脚连接:

NC端——水泵

COM端——电池

VCC端——VCC

GND端——GND

IN端——Arduino引脚

(本人上图没有继电器引脚图,特此补充下图,对照连接即可)

五、代码

  • #define pumpPin 8 //抽水泵引脚
  • #define pumpButtonPin 7 //抽水按键控制
  • #define drainPin 9 //排水泵引脚
  • #define drainButtonPin 6 //排水按键控制
  • int val1 = 0; //按键现在电平
  • int old_val1 = 0; //按键之前电平
  • int state1 = 0;
  • int val2 = 0;
  • int old_val2 = 0;
  • int state2 = 0;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9600);
  • pinMode(pumpPin, OUTPUT);
  • pinMode(pumpButtonPin, INPUT_PULLUP);
  • pinMode(drainPin, OUTPUT);
  • pinMode(drainButtonPin, INPUT_PULLUP);
  • }
  • void loop() {
  • val1 = digitalRead(pumpButtonPin);
  • if ((val1 == HIGH) && (old_val1 == LOW)) //按下按键
  • {
  • state1 = 1 - state1;
  • delay(40);
  • }
  • old_val1 = val1;
  • if (state1 == 1)
  • {
  • digitalWrite(pumpPin, HIGH);
  • }
  • else
  • {
  • digitalWrite(pumpPin, LOW);
  • }
  • val2 = digitalRead(drainButtonPin);
  • if ((val2 == HIGH) && (old_val2 == LOW))
  • {
  • state2 = 1 - state2;
  • delay(40);
  • }
  • old_val2 = val2;
  • if (state2 == 1)
  • {
  • digitalWrite(drainPin, HIGH);
  • }
  • else
  • {
  • digitalWrite(drainPin, LOW);
  • }
  • }

网友:
Arduino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