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如何实现对串行输入的数据改值后输出?

楼主:
256bits 数据串行输入后,经过一个16位寄存器后输出。现在我相对其中的一个16位数据进行修改然后输出。

我用VHDL这么写的

if (s16_register = x"0088") then  --判断都进来的数是我寻找的,就对这个数值进行相应的修改

        s16_register (15 downto 8) <= s16_register (15 downto 8) + "00000001";

else

    s16_register <= s16_register (14 downto 0) & data_input; --其他都进来的数不做任何处理, 直接进入寄存器,然后输出

end if;

 data_output <= s16_register (15);--输出信号

我感觉这里有点儿矛盾, 我既希望 所有输入的数都去 s16_register, 然后找到要改的值进行改变后, 然后再继续输出。在我对 s16_register里这个特定的值进行修改时,程序总是忽略这个修改, 只执行中间那句,输入信号进入寄存器, 然后直接输出了。 完全没理会我的条件和修改。

我该怎么做, 才能实现这种该值呢?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吧?可以来总结下经验:)

网友:
输入是什么数据?16位数据的话,可以先转换成成并行数据,判断修改好后再转成串行数据!

网友:
先说一下你程序的问题:所有的代码都是并行的,我没有猜错的化,你的状态机是在数据进入16为寄存器后就开始向输出脚开始输出了。你虽然加入和这个组合逻辑,这个逻辑和状态机发送开始时是同时的,所以你的组合逻辑就不会被执行。

建议:你在数据进入16位寄存器后,先不要发送。在启动发送前增加一个状态机状态,判断数据是否需要改变,在开始发送状态。这样判断和发送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判断在发送前。

网友:
以上我只是猜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完整代码。时刻牢记组合逻辑是在每时每刻都在执行的,因为这是电路不是程序。

网友:
如果不用状态机隔开的话,你这个if走完下一个clk周期又去执行els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