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ueNRG-LP晶振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以下是我主控芯片的电路图,当初认为低速晶振用不上,所以把低速晶振删了,只留下高速晶振。

现在我把官方给的(SDK)中beacon例子进行对芯片的烧录调试,卡在如图片中,步进不下去

接着我对函数进行修改:

 if (SystemInit(SYSCLK_64M, BLE_SYSCLK_32M) != SUCCESS)
  {
    /* Error during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
 while(1);
  }

把以上代码改成如下:

 if (SystemInit(SYSCLK_DIRECT_HSE,BLE_SYSCLK_32M)!=SUCCESS)
  {
    /* Error during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
 while(1);
  }

进行调试后,

while(1)
  {
    ModulesTick();
    卡在此地方,步进不了下一步,有大佬知道怎么修改操作吗?谢谢大家预览!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图像是32M晶振的电容画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图像是32M晶振的电容画错了。

我把电容给拆下来了,重新烧录,可以了。犯了个这样的错误,谢谢虾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电容给拆下来了,重新烧录,可以了。犯了个这样的错误,谢谢虾哥

刚画板画错很正常,这也说明你求助贴发的详细,放了电路图,如果只研究代码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