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SM6DSOX 的FSM 和MLC功能 配置好的ucf文件后续如何转换成C代码嵌入到MCU

楼主:
如题,请问LSM6DSOX 的FSM 和MLC功能 配置好的ucf文件后续如何转换成C代码嵌入到STM32?谢谢

网友A:
ucf到c代码的转换我不确定是不是有现成的工具,不过打开一个例程比如:

STMems_Finite_State_Machine-master.zip\STMems_Finite_State_Machine-master\application_examples\lsm6dsox\Flip-Down detection

可以看到有2个文件,一个是.h一个是.ucf

 打开这两个文件可以看到.ucf文件的 acc 01 08对应的为 {.address = 0x01, .data = 0x80,},的数组文件。

你可以找一下ST有没有提供相应的工具,或者自己用EXCEL或其它语言做一下转换。

网友A:
我刚写了一个工具,你可以试试。

ST MEMS状态机和机器学习.ucf文件转c代码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f到c代码的转换我不确定是不是有现成的工具,不过打开一个例程比如: STMems_Finite_State_Machine-ma ...

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写了一个工具,你可以试试。 ST MEMS状态机和机器学习.ucf文件转c代码工具

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ST官方的Unico上位机软件自带将.ucf转换为.h头文件的功能,可以离线无开发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