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 7 - lvgl 图片颜色显示不对的解决方法

楼主:
在Lichee RV86上使用lvgl做显示时,发现图片的颜色显示不对,试了以下方法,都没有解决问题

  1. 图片的格式,从png换成jpg
  2. 图片转换格式,将转换格式从"True color" 换成 "True color with alpha"
  3. 更改图片控件的背景色、透明度
  4. 关闭默认启动的waft程序

因此想到用三基色的图片,观察一下到底颜色错在了哪里。下图为原图和显示的图片

对比上面的两个图片,发现蓝色和红色的位置正好反了,因此造成了显示颜色的不正确。

所以我尝试在转换图片的时候,勾选上 "Output in big-endian format"生成的图片,发现就能显示正确的颜色了(见下图)。

图片转换的网址为:https://lvgl.io/tools/imageconverter

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数据的大小端的设置不对。只改变生成图片的方式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系统颜色不对的问题。在调用颜色的函数时,显示的颜色仍然会是错误的。

我没有在lvgl的库中找到设置大小端的方式,而修改"lv_conf.h"的"#define LV_BIG_ENDIAN_SYSTEM 0 " 又会造成新的编译错误。因此就去修改lvgl的刷新函数,手动的将红色与蓝色的数据互换一下。方法如下:

  • 在fb_dev.c文件中,修改函数"void fbdev_flush(lv_disp_drv_t drv, const lv_area_t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加上红框中的代码。

至此屏幕颜色显示正常了。

网友A:
颜色是多少位的,感觉如果是大小端问题不应该RGB正好反过来还能正常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是多少位的,感觉如果是大小端问题不应该RGB正好反过来还能正常显示呢

数据是32位的,颜色使用的其中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