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读取U盘文件实现图像再现

楼主:
由于AT-START-F425所用的核心芯片是一款面向USB的微控制器,并提供了相应的U盘读写功能,故可实现两方面的应用,即一个是利用文件读取功能来构建图库或字库以扩展存储空间,另一个是利用文件存储功能来充当数据记录装置。

这里就先介绍它的读取功能以实现图像的再现,当然其前提是已在U盘中存放了准备好的图像文件,其次有彩色显示屏的支持,这里所用的显示屏为0.96寸OLED彩色显示屏。

为了测试,先在文件中存放的是一个单色的图像文件,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测试效果

其判别指定文件被打开的语句为:

if(f_open(&file, "0: ", FA_READ) != FR_OK)

在指定文件打开成功的情况下,其显示程序为:

for(i=0;i<N;i++)
{
	res = f_read(&file, read_datp, sizeof(read_datp), &len);
	// 绘制一行彩线
	for(j=0;j<80;j++)
	{
		  LCD_WR_DATA8(gImage_cgq[j*2]);
          LCD_WR_DATA8(gImage_cgq[j*2+1]);
	}
}

由测试结果可知,打开*.BMP文件是没问题的,并可以读取其数据进行显示。

接下来可以产生一幅参数图片的显示,其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显示图片

该显示效果的程序为:

if(f_open(&file, "0:YX32.bin", FA_READ) != FR_OK)
{
       USBH_DEBUG("Open AT32.txt failed");
}
else
{
      for(i=0;i<80;i++)
	  {
			res = f_read(&file, read_datp, sizeof(read_datp), &len);
		    for(j=0;j<160;j++)
		    {
		        LCD_WR_DATA8(read_datp[j*2]);
                LCD_WR_DATA8(read_datp[j*2+1]);
		    }
	  }
      if(res != FR_OK || len == 0)
      {
         USBH_DEBUG("Read AT32.txt failed");
      }
      else
      {
         USBH_DEBUG("Read AT32.txt Success");
      }
      f_close(&file);
    }
    f_mount(NULL, "", 0);
}

完成了上述的基本测试后,就可以探索多文件的读取以实现数码相框的功能,经测试其显示效果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数码相框效果1

图4数码相框效果2

实现该功能的程序为:

static usb_sts_type usbh_user_application(void)
{
  usb_sts_type status = USB_OK;
  FRESULT res;
  int i,j,z;
  uint32_t len;
  res = f_mount(&fs, "", 0);
  if(res == FR_OK)
  {
	for(z=0;z<3;z++)
	{
		if(z==0) f_open(&file, "0:YX32.bin", FA_READ);
		if(z==1) f_open(&file, "0:HKTK.bin", FA_READ);
		if(z==2) f_open(&file, "0:HY32.bin", FA_READ);
		for(i=0;i<80;i++)
		{
			    res = f_read(&file, read_datp, sizeof(read_datp), &len);
			    for(j=0;j<160;j++)
			    {
			        LCD_WR_DATA8(read_datp[j*2]);
                    LCD_WR_DATA8(read_datp[j*2+1]);
			    }
		}
        f_close(&file);
        delay_ms(2000);
	}
    f_mount(NULL, "", 0);
  }
  return status;
}

由此可知,AT-START-F425开发板的文件读取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这个有想法呀,感觉这块芯片还是很强大的,如果价格亲民,应该很有前景!

网友:
usb和lcd打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想法呀,感觉这块芯片还是很强大的,如果价格亲民,应该很有前景!

用起来还是比较好使的

网友:
哈哈,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