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STM32CUBEIDE环境里配置ST-LINK/V2?

楼主:
STM32CUBEIDE环境里配置ST-LINK/V2总是出错,哪位大师知道如何配置

网友:
下面是我的配置及出错信息

网友:
我使用我的G070开发板试了一下,在启用debug后马上拨下仿真器的USB线会出现和你类似的错误提示。

我使用默认设置,不需要特殊设置。第一次用时会提示你升级仿真器的固件,升级成功就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不插调试器是下边的错误提示。

插调试器不连MCU是这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