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编写的移位相加型乘法器 modelsim仿真与预期不符

楼主:
1芯积分

vhdl编写的移位相加型乘法器  modelsim仿真与预期不符。自己找不出问题,希望得到大家指点

原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mul_1 IS
GENERIC(s:INTEGER :=4);
PORT (a,b:IN STD_LOGIC_VECTOR(s DOWNTO 1);
      y:OUT STD_LOGIC_VECTOR(2*s DOWNTO 1)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yiwei OF mul_1 IS
  SIGNAL a0:STD_LOGIC_VECTOR(2*s DOWNTO 1);
  BEGIN
    a0<=CONV_STD_LOGIC_VECTOR(0,s)&a;---cov_std_logic_vector将0转换为s位的STD_LOGIC_VECTOR,该语句为将a高四位补零,补成8位数组
    PROCESS(a,b) IS
     VARIABLE r1:STD_LOGIC_VECTOR(2*s DOWNTO 1);
       BEGIN
       r1:=(OTHERS=>'0');
        FOR i IN 1 TO s LOOP
          IF (b(i)='1') THEN
           r1:=r1+TO_STDLOGICVECTOR(TO_BITVECTOR (a0) SLL (i-1));--to_stdlogicvector、to_BITVECTOR在unsigned库中,
          END IF;
        END LOOP;
         y<=r1;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仿真结果

希望大佬解惑

网友A:
头文件添加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添加的对不

工程中就一个文件,quartus ii里面也设置了顶层文件,您说的头文件是指?

网友:
问题解决,将process后的is取消掉后,乘法器仿真结果正常!

原因总结:modelsim编译器process后不能有is,否则会阻塞信号进入process模块,造成输出不定态,而ISE编译器process后无论是否有is都是可以正常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