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的底层驱动代码的ADC范例加入到自己工程编译不成功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问题,我在编程的时候我想要将esp32的底层驱动代码的ADC范例加到我的工程,可是我一把这个范例加到我的工程文件就一直编译不成功,我使用的编辑环境是idf,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谢谢大家

下面这个是我所建的工程的代码

下面这个是报错信息

下面这个是范例代码

网友:
来自 2楼

大家好,那个问题找出来了,是我的代码有一些变量是多重变量

https://blog.csdn.net/yhguo2008/article/details/6879147?spm=1001.2101.3001.6661.1&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1.pc_relevant_paycolumn_v3&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1.pc_relevant_paycolumn_v3&utm_relevant_index=1

网友:
编译提示有个TAG多个地方定义了吧。自己看一下。看是不是。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