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省1个MCU?大彩串口屏提供PWM/AD/IO/UART扩展口二次开发

楼主:
大彩君最近一直收到客户反馈:

1. 贵司的明星产品医用级M070能否增加U盘?我们需要大量数据导出和升级。

2. 我需要屏幕支持2路IO输出,接报警器和报警灯。

3. 是否支持PWM输出,直接屏幕控制电机或呼吸灯?

4. 贵司产品能再扩展一路串口输出吗,需要走自定义协议?

5. 可以AD采集温湿度型号吗?

6. 你们支持外接矩阵键盘吗?

这一次,研发工程师花1个月精心打造,采用成本增加3毛钱的方式统统完成了大家的期望,该产品除了给用户省去一个MCU,更方便产品的布线,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LUA脚本二次开发,丰富的例程和技术支持助您产品快速升级。

产品图片

核心硬件图

产品特点

1、具备组态串口屏所有常规功能,支持U盘功能;

2、新增加的扩展口接口,支持3.3V 电源输出、ADC、串口、PWM、IO输入、IO输出;

3、支持给3.3V外设供电;

4、ADC电压测量,可以检测多达10个按键输入;

5、新产品实现双串口的数据通信,扩展口拥有一个串口,对原来主串口没有影响。新增加的串口在LUA中自定义数据接收和发送;

6、4个IO口,可以根据需求配置输入、输出模式,电平3.3V。

接口介绍

功能简介,如表格5-1所示。

表格 5-1 功能介绍

功能

IO口/使能脚

介绍

3.3V

PD20

可以控制3.3V输出,电流500mA。

ADC输入

不需要配置IO,有专门的LUA API

分辨率是6bit,采样率是250Hz,支持电压0-1.77V。

IO输入、输出

PE5、PE9、PE10、PD21

可以输入/输出,电平3.3V。

PWM输出

不需要配置IO,有专门的LUA API

频率范围0Hz-4MHz,占空比范围0%-100%。

串口

UART3

LUA自定义串口发送、接收,电平3.3V。

接口介绍,如表格5-2所示。

序号

定义

描述

参考图

ADC

模数转换接口

RX0

串口输入,接用户TXD端

TX0

串口输出,接用户RXD端

PWM

PWM输出

IO0

IO0输入/输出端

IO1

IO1输入/输出端

IO2

IO2输入/输出端

IO3

IO3输入/输出端

3V3OUT

电源输出端

GND

电源地

该产品除了给用户省去一个MCU,更方便产品的布线,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LUA脚本二次开发,丰富的例程和技术支持助您产品快速升级。

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如何使用LUA脚本进行二次应用开发。

电源开关

控制PD20使能3.3V输出。可以给外设供电。

核心API函数:

1. gpio_set_out (pin)

PIN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 pin:引脚

2. gpio_set_value (pin,value)

设置输出PIN引脚为(高电平1/低电平0)

  • pin:引脚
  • value:输出电平

代码如程序清单 5-1所示。

程序清单 5-1 电源开关程序

  • --初始化
  • gpio_set_out( POWER_EN_PD20 )
  • --关闭电源
  • gpio_set_value( POWER_EN_PD20,0 )
  • --打开电源
  • gpio_set_value( POWER_EN_PD20,1 )

ADC输入

可以检测电压值,电压方位支持0-1.77V。使用 status,data = get_key_adc_data() 获取电压值。此例程通过ADC检测按键输入,共10个按键,每个按键按下的电压差值大约是0.17V。

核心API函数:

1、get_key_adc_data()

返回两个参数:

  • Status:状态,1表示有按键按下,17表示没有按键按下
  • data:按键按下时表示具体数值,数组范围0-59。按键没有按下时,数值会大于59。

代码如程序清单 5-2所示。

程序清单 5-2 ADC输入检测

  • local status,data = get_key_adc_data()

IO输入、输出

4个GPIO,即可以检测输入,也可以用输出高低电平。

核心API函数:

1. gpio_set_in (pin)

PIN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

  • pin:引脚

2. gpio_set_out (pin)

PIN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 pin:引脚

3. gpio_set_value (pin,value)

设置输出PIN引脚为(高电平1/低电平0)

  • pin:引脚
  • value:输出电平

4. gpio_get_value (pin)

获取输入PIN引脚电平(高电平1/低电平0)

  • pin:引脚

代码如程序清单 5-3所示。

程序清单 5-3 IO控制

  • --初始化IO为输出模式
  • gpio_set_out ( IO0_PE5 )
  • --设置IO输出低电平
  • gpio_set_value ( IO0_PE5, 0 )
  • --设置IO输出高电平
  • gpio_set_value ( IO0_PE5, 1 )
  • --初始化IO为输入模式
  • gpio_set_in ( IO0_PE5 )
  • --获取IO电平
  • local io0_num = gpio_get_value ( IO0_PE5 )

PWM输出

可以设置PWM输出,频率范围0Hz-4MHz,占空比范围0%-100%。

核心API函数:

1、set_pwm(freq,duty)

返回两个参数:

  • freq:频率,范围0Hz-4MHz。
  • duty:占空比,范围0%-100%。

代码如程序清单 5-4所示。

程序清单 5-4 PWM控制

  • local pwm_freq = 100
  • local pwm_duty = 50
  • set_pwm( pwm_freq, pwm_duty )

串口

使用UART3的TX、RX。在LUA脚本实现串口数据发送、接收、解析。

在本例程中,把扩展口的TX0口和RX0口短接,形成短路,从而自发自收测试。

核心API函数:

1. uart_set_baudre3(baudrate)

设置串口3的波特率:串口3为屏幕和串口小助手通讯串口

  • baudrate:波特率,支持2400bps~961200bps

2. on_uart_recv_data3(packet)

串口3接收数据的回调函数,使用自定义串口指令触发此函数执行:

  • packet:接收的字节数组

3. uart_send_data3(packet)

通过串口3发送数据

  • packet:发送的字节数组,下标从0开始

代码如程序清单 5-5所示。

程序清单 5-5 串口测试

  • --初始化串口3,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 uart_set_baudrate3( 115200 )
  • --发送数据
  • local us_data={}
  • us_data[0] = 0x5A --数据
  • us_data[1] = 0xA5 --数据
  • uart_send_data3( us_data ) --发送数组
  • -- 串口接收回调函数
  • function on_uart_recv_data3( packet )
  • local count = #( packet ) --计算长度
  • local string1 = '' --存放数据的临时变量
  • for i=0, count do
  • --for循环把数据存到string1
  • string1 = string1 .. string.format( '%X', packet[i] )
  • end
  • --接收完成,调用string1
  • print( string1 )
  • end

网友:
专业提供TFT彩色串口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