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中一些参数的理解?

楼主:
  以上面的芯片手册中的一些参数为例, 就比如芯片的过电流阀值,这里说的是LP跟LN的电压的电压差 最小值是260mV,典型值是320mv,最大值是380mv,那我以哪个为基准呢?

之所以会有最小值最大值,是因为环境条件的影响吗?比如说当芯片TJ 85℃时,可能是260mv.当芯片TJ100的时候就可能变成300mv.或者说这个区间改变,是由于不同芯片的制造工艺不同产生的一个区间呢?

网友:
芯片工艺、工作电压、环境温度等等因素造成的,任何参数都有一个变化范围,主要关注一下测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