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学无止境,永远有学不完的知识,DCDC芯片的打嗝模式指的是什么?

楼主:
DC DC芯片的打嗝模式指的是什么?

所谓的打嗝,一般就是正常输出、检测到故障进行保护停止输出 ,延时后有开始正常输出,这样的循环。

这里的故障有 过流、过载、短路保护等等

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

  像datasheet中存在打嗝关断周期,那能都详细说明一下,这个打嗝关断周期,是怎么个过程呢?

网友A:
DC/DC电路常见故障overcurrent(过流),overheating(过热),
overvoltage(过压),undervoltage(欠压)一种常见的应对故障的方法叫做hiccup mode。
系统提前设置保护阈值,当检测到某电路信号超出阈值,系统软启动操作自动释放保护状态时。如果重新启动后,故障还没有消除,hiccup保护电路将再次关闭输出,并通过软启动重新启动,即这样的操作会一直重复动作。看起来像打嗝。这种保护式操作被称为“打嗝保护”

  上图为过流保护时hiccup mode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电路常见故障overcurrent(过流),overheating(过热), overvoltage(过压),undervoltage(欠压 ...

没太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电路常见故障overcurrent(过流),overheating(过热), overvoltage(过压),undervoltage(欠压 ...

怎么还出现了睡眠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出现了睡眠时间?

『怎么还出现了睡眠时间?』

睡眠时间就是开关电源停止工作那段时间。

网友D:
就是电路出现过载时前端检测到过载情况进入一种尝试启动一个动作,尝试检测后级故障是否排除的一种机制。具体数据手册这个周期就是IC以20多ms为间隔。每个20ms内持续产生多个周期(IC正常工作的开关频率大约几十K)占空比的方波触发功率器件。说白了就是几十K的开关频率以20多ms的持续时间间隔出现触发功率器件。

网友E:
有点怀疑小太阳和那个奔波霸还是霸波奔,是站方工作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怀疑小太阳和那个奔波霸还是霸波奔,是站方工作人员

那你误会了兄弟,我真的不是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怀疑小太阳和那个奔波霸还是霸波奔,是站方工作人员

真不是。这说明小太阳勤学好问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出现了睡眠时间?』 睡眠时间就是开关电源停止工作那段时间。

datasheet中为什么打嗝周期的时间有三个值呢?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它受什么影响出现了三个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路出现过载时前端检测到过载情况进入一种尝试启动一个动作,尝试检测后级故障是否排除的一种机制。具 ...

假设如果短路一直存在的话,那芯片将一直永无休止的进行 打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中为什么打嗝周期的时间有三个值呢?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它受什么影响出现了三个值?

『datasheet中为什么打嗝周期的时间有三个值呢?』

由于器件制造的分散性,各参数均有一定分布。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算合格,超出这个范围算不合格。最普通的三极管MOS管,其参数也是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中为什么打嗝周期的时间有三个值呢?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它受什么影响出现了三个值?

即使是最简单的元件电阻,也是有三个值。市场上购买时,包装上会给出标称值,例如220欧,另外会给出误差,例如 ± 1%。那么最小值是217.8欧,最大值是222.2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设如果短路一直存在的话,那芯片将一直永无休止的进行 打嗝吗?

某些设备,其保护方式是 “打嗝” 若干次,如果短路依然存在,则设备停止工作并报警,等待操作人员来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某些设备,其保护方式是 “打嗝” 若干次,如果短路依然存在,则设备停止工作并报警,等待操作 ...

看了很多DCDC的IC的发现都有过载 过流 过压欠压保护,那如果LED开路的话,IC能够检测的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很多DCDC的IC的发现都有过载 过流 过压欠压保护,那如果LED开路的话,IC能够检测的到吗?

『那如果LED开路的话,IC能够检测的到吗?』

检测负载开路的方法当然有,但具体你的芯片是否已经把检测负载开路的功能做到了芯片内,那谁也不知道。多半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LED开路的话,IC能够检测的到吗?』 检测负载开路的方法当然有,但具体你的芯片是否已经把检 ...

您的意思多半的DCDC控制芯片没有LED开路检测故障反馈功能吗?我在datasheet中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说开路故障的相关信息,只有过压欠压啊 过热 过载啊 这些故障反馈,感觉不应该呀

是恒流控制的DCDC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5-5 15:09 『那如果LED开路的话,IC能够检测的到吗?』 检测负载开路的方法当然有 ...

『您的意思多半的DCDC控制芯片没有LED开路检测故障反馈功能吗?』

多数DC/DC控制芯片没有开路检测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多半的DCDC控制芯片没有LED开路检测故障反馈功能吗?』 多数DC/DC控制芯片没有开路检测功能 ...

  老师这上面的图那个算打嗝周期? T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上面的图那个算打嗝周期? T2吗?

『上面的图那个算打嗝周期? 』

从 Current Limit Detected 到下一个 Current Limit De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