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幕初始化完成后马上花屏,无法进行清屏

楼主:
屏幕上只有一条线可以显示

网友:
信息严重不足,无法判断。先确认屏功能是否完好,再查硬件连接电路是否正确,除此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要么初始化不对,要么时钟不对。

网友:
初始化不对,找个好的代码抄过来就好了。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看情况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不太像是硬件的问题,大概率是初始化代码的问题,你可以看看和其他代码的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