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阶低通滤波器的归一化计算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
上图中,滤波器设计按右图归一化表的参数进行计算,确定电阻电容的值。
但归一化表中的频率是1kHZ,若我的频率是500HZ或其它的非1kHZ,那怎么
利用表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呢,谢谢!

网友:
电容数值乘以归一化的1kHz与你需要的频率之比。你的例子是500Hz,那么电容数值均应乘以2。

网友A:
是先按500和公式算出电容结果后再乘以比例系数吧,C1和C2都乘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先按500和公式算出电容结果后再乘以比例系数吧,C1和C2都乘吧,谢谢!

『是先按500和公式算出电容结果后再乘以比例系数吧,C1和C2都乘吧』

1kHz电容数值已经给出,再乘以2就是500Hz电容数值。两个电容都要乘以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先按500和公式算出电容结果后再乘以比例系数吧,C1和C2都乘吧,谢谢!

从图中第二式,就可以明显看出频率与电容、电阻的关系。如果电阻不动,电容值乘以2,第二式左边Fc就是二分之一。

网友A:
一般是先给出Fc和Q值,先确定一个C1值,再确定R1,R2的值。这么算的话则要先确定R1,R2的值然后算Cf值,再算C1,C2的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给出Fc和Q值,先确定一个C1值,再确定R1,R2的值。这么算的话则要先确定R1,R2的值然后算Cf值,再算C ...

一般是先给出Fc和Q值,先确定一个C1值,再确定R1,R2的值。这么算的话则要先确定R1,R2的值然后算Cf值,再算C1,C2的值了

先确定电阻值还是先确定电容值,其实是一回事。你怎么方便就怎么算。

通常,电容值较少,而电阻值较多。

网友A:
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到实物就不准了,可能PCB的电容影响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到实物就不准了,可能PCB的电容影响还比较大

『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到实物就不准了,可能PCB的电容影响还比较大』

1kHz的频率,电路板的影响你测都测不出来。

市场上买的电容,误差20%是常有的事。要找误差1%的电容,那个价格恐怕你无法接受。

网友:
楼主参考的那本书应该是远坂昭俊的测量电子电路设计。

首先,那个表是归一化表,它并不是归一化到1kHz,而是归一化到1rad/s(弧度/秒),即2pi Hz,楼主切莫被书中的曲线与例子迷惑了。

在楼主引用的那个电路(Sallen-Key 电路)中,计算的前提是R1=R2=R。由于归一化表中的频率=1(其实所有的巴特沃斯滤波器都是1),所以计算公式中的fc=1/(2pi*RC),即其中的1/RC与2pi*fc的比例为1。设计时令1/RC等于需要的截止角频率(2pi*截止频率),再人为指定一个电阻值,然后根据下面的两个公式计算两个电容值。

不过那样计算出来的电容值大概率是买不到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网友:
实际上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在设计中先选定C1=C2=C,然后再计算R,此时的两个R是不等的。

还是以那个Sallen-Key电路为例,设计过程如下:

一、人为选定C

二、根据公式fc=1/[2pi*sqrt(R1*R2)*C],计算R1*R2

三、根据公式Q=sqrt(R1*R2)/(R1+R2),联立前面R1*R2的结果,计算R1与R2

fc=\frac{1}{2\pi \sqrt{R1*R2}*C}

Q=\frac{\sqrt{R1*R2}}{R1+R2}

网友:
关于有源滤波器,我曾经写过一个系列帖,楼主可以看一下。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5950-1-1.html

网友:
好久没有关注低通滤波器的基本原理知识,有时间要重温复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到实物就不准了,可能PCB的电容影响还比较大

张老师说得对,印制板分布电容在低频电路中完全可以忽略。

如果实测偏差不太大,那么就是电容的误差问题

如果实测偏差很大,那就是计算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