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意思?#define MQTTString_initializer {NULL, {0, NULL}}

楼主:
#define MQTTString_initializer {NULL, {0, NULL}}

那个,这句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是将MQTTString_initializer 等同于{NULL, {0, NULL}}来用,可是{NULL, {0, NULL}}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太懂了

等其他网友解答

网友:
这个是要赋给结构体初始化用的吧

网友:
需要看下调用的场合吧!根据场合才能判断,也许看到应用场合你就会明白一切

网友:
struct MQTTString s = MQTTString_initializer;

这样初始化用的

网友:
你把 {NULL, {0, NULL}} 这段替换使用MQTTString_initializer 的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