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塑料绳做电线呀

楼主:
我说的塑料绳就是生活中常见的绳子,不是什么高科技材料。如果理解不了,就把它想象成绑头发的橡皮筋就好。

网友:
用绳子做电线做什么

网友:
『为什么不用塑料绳做电线呀』

电线的外皮,多半是塑料做的。

网友:
『我说的塑料绳就是生活中常见的绳子,不是什么高科技材料。』

当年,塑料可绝对是 “高科技”。

网友:
让塑料能导电,这个世界估计好多东西要变变了

网友:
JS没有那么J的,一般塑料中心至少放一根细铜丝,也有可能是钢镀铜的丝。

网友:
首先考虑到安全,其次还要考虑到成本和可行性,另外还需要其寿命耐久性,所有的结果都要通过其考核标准,除非不进入市场。

网友:
有的:PROFIBUS-DP线用量很大,以前主要是进口,近10年基本用国产。

其中除了外部保护绝缘,里面第一次就是塑料绳,不是敷铝的,主要是消除静电干扰,里面患有一层才是金属屏蔽。另外,一般6芯电缆中间也有一芯就是塑料绳,用来做填空和增加强度的,否则6芯电缆就不圆了。

网友:
很多电线电缆皮子都是“塑料”啊

聚乙烯,聚四氟乙丙烯,巴拉巴拉聚合物不都是电的不良导体吗

要知道当年发明出塑料聚合物时候,那相当牛的呀。

网友:
像是我们电缆,电线,光缆外边皮都是聚合物,然后加了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有的抗磨,有的抗腐蚀

有的增加光泽,有的耐火,有的耐拉。。。等等等等,材料学发展到今天,各种个样的塑料几乎涵盖了我们的生活啊。

你喝的饮料里都有塑化剂啊。

网友: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有个大发明家

用简简单单的电线和钢管就制作出了

环保太阳能全自动干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