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实践5-FOTA升级显示下载进度

楼主:
1 FOTA

FOTA(Firmware Over-The-Air),即移动终端的空中下载软件升级,指通过云端升级技术,为具有连网功能的设备提供固件升级服务,用户使用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取智能终端系统升级包,并通过FOTA进行云端升级,完成系统修复和优化。

RVB2601具有连网功能,并且平头哥OOC社区提供云服务,可以实现板子的控制升级功能。

RVB2601官方例程提供了一个FOTA的例程,相关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这篇:

RVB2601应用开发实战系列四:FOTA镜像升级

官方例程实现了基础的FOTA功能,为了使升级过程能更加直观的显示,我在FOTA例程的基础上,将升级时固件下载进度和当前的版本号显示在了OLED屏幕上。

2 代码修改

在FOTA例程的基础上,先将U8g2图形显示库移植进去(参考这篇:【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实践2-移植U8g2图形库

然后再修改进度条的显示。

2.1 升级时显示下载进度条

2.2 获取下载进度百分比

fota.c中

新加如下函数

int download_percent = 0;
int get_download_percent()
{
    return download_percent;
}

修改已有的函数

static void fota_task(void *arg)
{
    //省略部分...
    else if (fota->status == FOTA_DOWNLOAD) {
            //LOGD(TAG, "fota_task FOTA_DOWNLOAD! f:%d t:%d", fota->from->size, fota->to->offset);
            if (fota->from->size > 0) {
                static int fota_download_per = 101;
                int percent =  fota->to->offset * 100 / fota->from->size;
                if (fota_download_per != percent) {
                    LOGD(TAG, "FOTA:%d%%", percent);
                    fota_download_per = percent;
                    download_percent = percent;//<-----------加这一句
                }
            }
//省略部分...

cop_fota.c中

int app_fota_is_downloading(int *percent)
{
    if (g_fota_handle == NULL) {
        return 0;
    }

    if (fota_get_status(g_fota_handle) == FOTA_DOWNLOAD)
    {
        *percent = get_download_percent();
        return 1;
    }
    return 0;
}

2.3 进度条显示函数

之前移植U8g2库时,已有一个进度条的测试函数,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

void testDrawProcessPercent(u8g2_t *u8g2, int percent)
{
    u8g2_ClearBuffer(u8g2);

    char buff[20];
    int i = percent/100.0*70+10;
    sprintf(buff,"%d%%",(int)(i/80.0*100));

    u8g2_SetFont(u8g2,u8g2_font_ncenB12_tf);
    u8g2_DrawStr(u8g2,24,32,"RVB2601");//字符显示

    u8g2_SetFont(u8g2,u8g2_font_ncenB08_tf);
    u8g2_DrawStr(u8g2,100,49,buff);//当前进度显示

    u8g2_DrawRBox(u8g2,16,40,i,10,4);//圆角填充框矩形框
    u8g2_DrawRFrame(u8g2,16,40,80,10,4);//圆角矩形

    u8g2_SendBuffer(u8g2);
    aos_msleep(100);
}

2.4 OLED任务

在创建一个OLED任务,当检测到在下载固件时,显示下载的进度。

static void oled_task(void *arg)
{
    u8g2_t u8g2;
    u8g2Init(&u8g2);

    u8g2_SetFont(&u8g2,u8g2_font_unifont_t_symbols);

    int i = 0;
    int percent = 0;
    while (1)
    {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u8g2_FirstPage(&u8g2);
        do
        {
            //draw(&u8g2);
            if (!app_fota_is_downloading(&percent))
            {
                testShowVersion(&u8g2);
            }
            else
            {
                i++;
                testDrawProcessPercent(&u8g2, percent);
                if (i == 100) i=0;
            }

        } while (u8g2_NextPage(&u8g2));
    }
}

3 测试

测试效果如下:

4 总结

本篇介绍了在FOTA例程的基础上,利用OLED屏幕显示升级时的固件下载进度。

网友:
看来平头哥RVB2601的空中下载软件升级应该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