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性炭除甲醛

楼主:
活性炭可以吸附甲醛,吸附后的甲醛是否会释放出来?这些吸附甲醛后的活性炭是怎么处理的?

我之前从事过家用空气净化器的相关测试,主要测试的滤网是活性炭的复合滤网,其中重要的两项测试是洁净空气量(CADR)和累计净化量(CCM);其中这两项中都会单独划分两个分项,即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两个指标。

但空气净化器除循环风机之外的核心配件就是过滤网(滤材),而且滤材是易耗品而且几乎不可能进行循环使用。

在测试过程和居家使用中,我们发现对于颗粒物的过滤净化,很容易通过滤网的颜色和脏污程度来决定是否该进行更换,可能说明书上也会有相关的滤网更换周期,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明确告诉这些被使用的滤网该如何妥善处理。

但最重要的是,在气态污染物测试过程中(这里采用标准里提及的甲醛气体作为测试载体),我发现滤网的净化性能(即CADR值)测试数据的走势曲线并不呈稳定的衰减趋势,尤其在较长的测试间隔期(如隔夜)后,测试值反而冲破前高。这个与国标标准的预期平稳的衰减趋势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测试当时也让我一度怀疑是自己操作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但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些滤网在吸附过较高浓度的甲醛气体后,经过时间的推移间隔,它们又被释放出来了。但生活中的居家装修后的甲醛浓度没有测试时这么高,它们被吸附后会不会释放出来?使用周期又该是多久?

这是好几年前的一个疑问,突然想起来了。希望有这方面兴趣和经历的坛友可以来讨论一下,日常生活中的空气净化器的使用感受及吐槽都行。

网友A:
活性炭吸收之后,好像是会被释放出来吧,要不就是定期得换过滤芯一类的。

UU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活性炭吸收之后,好像是会被释放出来吧,要不就是定期得换过滤芯一类的。

是需要更换的,但具体多久更换也没直观的表象。吸附和释放间隔多久,和环境温湿度有没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需要更换的,但具体多久更换也没直观的表象。吸附和释放间隔多久,和环境温湿度有没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

这就很难受了,吸附了,不及时更换还会释放。

UU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很难受了,吸附了,不及时更换还会释放。

所以除微量甲醛甲苯,种绿植和通风的方式,应该更靠谱一点。空气净化器除除烟尘倒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除微量甲醛甲苯,种绿植和通风的方式,应该更靠谱一点。空气净化器除除烟尘倒是没问题的。

明白了,感谢科普~

UUC

网友C:
一般的滤网用的时间长的总有失效,设计者却不想想这么贵的价格为啥不能有不失效的发明

UU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除微量甲醛甲苯,种绿植和通风的方式,应该更靠谱一点。空气净化器除除烟尘倒是没问题的。

空气净化器据说不更换里面的滤网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净化器据说不更换里面的滤网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

是的,没有装过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就类似一个循环风扇,滤网太脏,反倒会让室内空气变得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滤网用的时间长的总有失效,设计者却不想想这么贵的价格为啥不能有不失效的发明

也有,针对甲醛的化学粒子滤网也有,一个是价格高,另一个是其数量和反应时效的局限,导致其净化效果也不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感谢科普~

不客气,也就之前亲身测试过这些,基于试验过程和结果的反馈,及个人角度的一些想法。不是很严谨和专业。仅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D:
吸附的气体又自己释放出来了,看来这滤网的除醛作用堪忧啊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吸附的气体又自己释放出来了,看来这滤网的除醛作用堪忧啊

化学物质和光触媒类滤网有点作用,但用在空气净化器上的滤材体积太小,除甲醛量微乎其微,价格还贵。活性炭物理吸附,但也有个极限,靠吸附,但不能中和,必然会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