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电源监控

楼主:
【前言】感谢@sipower为我提供串口1更换IO,复用启动串口1。【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环境监测终端05-温湿度采集和显示 - 平头哥RISC-V RVB2601活动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根据他的帖子,这两天成功调通了串口。因为只有一个串口可以用,所以把方案更改为用无线串口接收到模块来接收信息。

【材料准备】1、电能计量监控模块;2、无线串口接收模块。

【实现步骤】

1、串口1的实始化:

static int my_uart1_init(void)
{
	int ret = -1;
	uart1.port = UART1_PORT_NUM;
	csi_pin_set_mux(PA27, PA27_UART1_RX);  //复用端口设置
    csi_pin_set_mux(PA28, PA28_UART1_TX);

	/* uart attr config */
    uart1.config.baud_rate    = 9600;
    uart1.config.data_width   = DATA_WIDTH_8BIT;
    uart1.config.parity       = NO_PARITY;
    uart1.config.stop_bits    = STOP_BITS_1;
    uart1.config.flow_control = FLOW_CONTROL_DISABLED;
    uart1.config.mode         = MODE_TX_RX;

    /* init uart1 with the given settings */
    ret = hal_uart_init(&uart1);
    if (ret != 0) {
        printf("uart1 init error !\n");
    }
	else{
		printf("uart1 init succsecc !\n");
	}
	return ret;
}

  2、建立串口收发任务:

/*
 * 功能:创建串口1接收任务,接收数据并把数据解析出来,存放在buff中,由U8g2显示函数定时刷新。
 *
 *
 */
static void application_task1_entry(void *arg)
{
	int ret = -1;
	uint32_t rx_size = 0;
	float Irms=0;       //电流有效值
	float Vrms=0;       //电压有效值
	float Frequency=0;  //频率
	float PowerFactor=1;//功率因数
	float PActive=0;    //有功功率
	double W_KWH=0;     //累积功耗
	int n=0;
    while (1) {
		ret = hal_uart_recv_II(&uart1, uart_data_buf, 24,
                               &rx_size, UART_RX_TIMEOUT);
	    LOGD(TAG, "RECV len:%d data:%x",rx_size,uart_data_buf[0]);
        if (rx_size ==  24)
		{
			if((uart_data_buf[0] == 0x55) && (uart_data_buf[0] == 0x55))
			{
				Vrms=(double)(((uint32_t)uart_data_buf[6]<<24)|((uint32_t)uart_data_buf[7]<<16)|((uint32_t)uart_data_buf[8]<<8)|((uint32_t)uart_data_buf[9]<<0))/1000.0;
				Irms=(double)(((uint32_t)uart_data_buf[10]<<24)|((uint32_t)uart_data_buf[11]<<16)|((uint32_t)uart_data_buf[12]<<8)|((uint32_t)uart_data_buf[13]<<0))/1000.0;
				PActive=(double)(((uint32_t)uart_data_buf[14]<<24)|((uint32_t)uart_data_buf[15]<<16)|((uint32_t)uart_data_buf[16]<<8)|((uint32_t)uart_data_buf[17]<<0))/1000.0;
				Frequency=(double)(((uint32_t)uart_data_buf[18]<<24)|((uint32_t)uart_data_buf[19]<<16)|((uint32_t)uart_data_buf[n++]<<8)|((uint32_t)uart_data_buf[20]<<0))/1000.0;
				sprintf(disp_Vrms,"%.1fV",Vrms);
				sprintf(disp_Irms,"%.2fA",Irms);
				sprintf(disp_PActive,"%.2fW",PActive);
				sprintf(disp_Frequency,"%.2fHz",Frequency);

			}
			LOGD(TAG, "RECV len:%d data:%x",rx_size,uart_data_buf[0]);

        }

        /* sleep 100ms */
        aos_msleep(50);
		//memset(uart_data_buf,0,UART_BUF_SIZE);
    }

    aos_task_exit(0);
}

/*
 * 功能:创建串口1发送任务,向电源监控模块发送获取监控数据的命令
 *
 *
 *
 */
static void application_task2_entry(void *arg)
{
	int ret = -1;
	uint8_t uart_tx_buf[] = {0x55,0x55,0x01,0x02,0x00,0x00,0xAD};
    while (1) {
		ret = hal_uart_send(&uart1, uart_tx_buf, sizeof(uart_tx_buf), UART_TX_TIMEOUT);
		if (ret == 0) {
			printf("uart1 data send succeed !\n");
		}
        aos_msleep(1000);
    }
    aos_task_exit(0);
}

3、任务启动后由u8g2定时刷新显示:

sprintf(disp,"%02d-%02d %02d:%02d:%02d",this_time.tm_mon+1,this_time.tm_mday,this_time.tm_hour,this_time.tm_min,this_time.tm_sec);
u8g2_DrawStr(&u8g2,10,60,disp);
u8g2_SetFont(&u8g2,u8g2_font_7x13_tr);
u8g2_DrawStr(&u8g2,4,24,disp_Vrms);//显示电压值
u8g2_DrawStr(&u8g2,80,24,disp_Irms);//显示电压值
u8g2_DrawStr(&u8g2,4,40,disp_PActive);//显示功率值
u8g2_SendBuffer(&u8g2);

4、实验成果:

 【讨论】经过快一个多月的学习,基本上项目快成形了。下一步采集温度用无线串口发送给RVB2601。基本上就快可以交作业了。

网友:
视频添加如下:有时间显示,IP地址显示、信号强度显示:

网友A:
这个电能计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电流互感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能计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电流互感器呀?

这个东西呀,他有电源互感器,还有个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