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TIA电路的疑问

楼主:
这种电流放大电路,是不是针对输出阻抗非常大的电流源,才能满足上述的转换关系。

如果电流源的输出阻抗不够高,运放就不能把反相输入端的电压调整和同相输入端一样。

网友:
理想电流源内阻是无限大。当运放输入阻抗很大,起码大于Rf,转换率R=Rf。通常采用反向输入电压跟随器,如首帖电路。也可以采用同向输入电压跟随器。

网友:
如果Ip换成一个电压源,那么Rf和Cf根本没有作用(当然,此时电路也不能工作)。所以,“如果电流源的输出阻抗不够高,运放就不能把反相输入端的电压调整和同相输入端一样” 是对的。

网友A:
最近刚好玩跨阻,贴出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好玩跨阻,贴出共享。

楼上是要发附件吗?看到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1052-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ptz 发表于 2022-4-24 17:39 最近刚好玩跨阻,贴出共享。 楼上是要发附件吗?看到了:http://bbs. ...

发了“跨阻”帖的图片,可能制式问题,弄得差点放弃。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跨阻”帖的图片,可能制式问题,弄得差点放弃。现在好了。

好的,昨天服务器在做运维和升级,现在没问题了。遇到问题随时通过站短联系我们,我们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