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lueNRG-LP芯片用官方ADC例程采样不出AD值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又是我来了,第一次做电子项目,困难重重,麻烦大家的解答

以下是我的原理图和电路图:

以下是官网给出的ADC例程代码:对PB3通道进行采样,我的实物中角度传感器也是接的PB3,代码如下

以下是我的实物:

在我把代码烧录进去后查看AD取样值,如下所示循环变化,不管是我弯曲了角度传感器也好,还是平放着也好,没接传感器空载状态下也好,AD值一直如下几张图变化,所以我的判断是,根本没有对AD进行采样,接着我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电压的变化,是有变化的。

以下是我传感器电压的变化状态:

想不明白咋回事,代码看了也没问题,电路也没问题。望大家的解答,感谢!

网友A:
看你用万用表测量过传感器电压,如果你觉得传感器的输出没有问题,这时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传感器和BlueNRG-LP连接后的电压(如果有测试点的话)。

如果工作时电压正常,说明传感器没问题,这时的问题可能出在代码,或者BlueNRG-LP对应的引脚没有和传感器的输出正确连接,比如设计错误(连接到其它引脚)或者焊接不良。

这时你可以不接传感器,使用BlueNRG-LP测量一下电压对应引脚的电压,将对应引脚连接到电压源,或者GND,VCC,测量的结果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试着将对应的引脚设置成数字输出,控制它输出1或0,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出是否正常可以判断是物理连接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如果输出正常,说明物理连接正常,这时可以使用官方的例程,使用例程里的对应引脚测量一下看是否正常,然后再换成你设计对应的模拟输入引脚。检查代码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万用表测量过传感器电压,如果你觉得传感器的输出没有问题,这时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传感器和Blue ...

谢谢虾哥的解答,查出了原因是信号放大的问题,我对传感器弯折,在放大器的输入脚能看到电压的变化,而放大器输出脚没有典雅的变化,现在外接了一个淘宝买的信号放大器,数据总算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