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并联电容的放电速度是不是由电容的ESR决定的

楼主:
请教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并联电容的放电速度是不是由电容的ESR决定的,100HZesr低,代表低频的时候放电快,100KHZesr低,代表高频的时候放电快,是不是代表大部分开关电源不管多少W,低频基本上都供电不足,如果电容是100000uf的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高频的时候也一样放电快吗,还是已经远超自谐振频率了,虽然是高频低阻,还是放电比较慢

网友:
『并联电容的放电速度是不是由电容的ESR决定的』

主要是由电容放电的负载决定的。负载通常比ESR要大得多,所以放电速度主要由负载决定。只有负载电阻极小(短路放电),联接导线电阻也可以忽略情况,ESR才起主要作用。

网友A:
『是不是代表大部分开关电源不管多少W,低频基本上都供电不足』

你这是为高保真音响供电吧?电子设备很少有什么 “供电不足” 的说法,也没有什么 “放电快” 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代表大部分开关电源不管多少W,低频基本上都供电不足』 你这是为高保真音响供电吧?电子设备很 ...

就是给音响供电,就感觉普通电容低频内阻很大,要并很多颗才内阻低,目前就感觉超级电容的内阻最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给音响供电,就感觉普通电容低频内阻很大,要并很多颗才内阻低,目前就感觉超级电容的内阻最低

我猜得不错,“就是给音响供电”。

实际电容(非理想电容)的内阻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电容性,即容抗,一部分是电阻性,即ESR。你说 “感觉普通电容低频内阻很大”,是指哪部分?容抗是与频率成反比的,频率越低,容抗越大。多个电容并联,容量增加到并联数的n倍,容抗减少到n分之一。这毫无疑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给音响供电,就感觉普通电容低频内阻很大,要并很多颗才内阻低,目前就感觉超级电容的内阻最低

在另一帖中你提到稳压电源。无论是线性稳压电源还是开关稳压电源,都是频率低时工作良好。好的稳压电源,其等效输出电阻可以做到很小,比导线电阻还要小。要音响低频响应好,应该采用稳压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另一帖中你提到稳压电源。无论是线性稳压电源还是开关稳压电源,都是频率低时工作良好。好的稳压电源, ...

大电流线性稳压电源电容的配置实在是太难弄了,看了很多电路越弄越糊涂,即使电源通路上加上几十PF的电容,声音都会有巨大的变化,线性电源输出内阻都很低,有些电路或者稳压芯片输出电容只用0.1uf-1uf就可以跑很大的电流几A甚至几十A,而且很快,如果输出电容只用0.1uf或者1uf或者2uf等,整流滤波电路电容怎么配置没搞懂,整流滤波/输入电容怎么与输出电容配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得不错,“就是给音响供电”。 实际电容(非理想电容)的内阻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电容 ...

我感觉不是容抗问题,就是低频esr,我给电脑CPU模组线并过一只高频与低频esr都极低的大概4毫欧的76mm直径的拆机螺丝电容,电脑快的飞起来了,低频太强了,能感觉到电流的声音,和超级法拉电容有得一拼,哈哈,我玩的太奇葩了,低esr的螺丝电容体积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
理想电容才“高频低阻”,别忘了现实中的电容还有个ESL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得不错,“就是给音响供电”。 实际电容(非理想电容)的内阻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电容 ...

遇到音响的只有是绕道走了哈哈,多年前我回过一次关于音响的最后一次话题,我建议把世界上所有种类的电容各并一颗,然后任何人听起来就都入迷了,因为那上面一定有他钟情的某一颗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线性稳压电源电容的配置实在是太难弄了,看了很多电路越弄越糊涂,即使电源通路上加上几十PF的电容 ...

『即使电源通路上加上几十PF的电容,声音都会有巨大的变化』

凡是个体感觉,不能用仪器测量出来的,我一概置之不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是容抗问题,就是低频esr,我给电脑CPU模组线并过一只高频与低频esr都极低的大概4毫欧的76mm直径 ...

『低频太强了,能感觉到电流的声音』

PowerAnts 在10楼说:“遇到音响的只有是绕道走了”。我也绕道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电源通路上加上几十PF的电容,声音都会有巨大的变化』 凡是个体感觉,不能用仪器测量出来的,我 ...

苹果手机的电源里面就经常用几十PF的电容,TI的电源参考设计里面都有巨量的不同容量高频电容,我拆过很多个成品的品牌开关电源,电源通路里面基本上都没高频电容,噪声巨大,很多东西是看得出来、听得出来的,应该也可以用仪器测出来,好像要用频谱分析仪等很多设备,比如LC RC滤波必须配合高频电容使用,不然会有很大噪声,电容按容量比例并联噪声最小等等,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手机的电源里面就经常用几十PF的电容,TI的电源参考设计里面都有巨量的不同容量高频电容,我拆过很多 ...

『苹果手机的电源里面就经常用几十PF的电容,TI的电源参考设计里面都有巨量的不同容量高频电容……』

我已经绕着走了。

网友:
RC和RD的电阻值分别影响电容的充电和放电速度。 电阻值R和电容值C的乘积被称为时间常数τ,这个常数描述电容的充电和放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