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芯片里的FD脚一直检测不到事件,程序进入死循环,应该怎么做才能拉低FD脚呢?

楼主:
求大佬提点

网友A:
拉低FD脚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

再说楼主所说死循环应该是程序飞了,不一定是这段程序吧也许是FD拉低的问题,还有比如主程序调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低FD脚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 再说楼主所说死循环应该是程序飞了,不一定是这段程序吧也许是FD拉低的问题 ...

手机有给板载端射频信号,并且断开烧录器给板子量了电压,是在3V左右,板子有电压跟FD有关系吗?因为我查了NFC芯片手册,FD脚是检测射频信号的。我的理解是板子有电压,说明射频信号经过天线能够给板子供电了,但FD脚的电压依旧是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